求助,卸压原因

楼主(2007-06-24):
我单位有一个设备,由电磁换向阀、充液阀、单向阀、直角阀组成控制液路,来

控制一个柱塞缸的行程和压力,现在的问题是,行程可以达到但是压力保持不住

,三、四分钟就要下降5公斤的压力,柱塞缸没有问题,这几个阀都检查清洗过,

仍不行,后来换上新的还是不行,管路也没有问题,实在是想不出那还有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系统的溢流阀,这种情况主要是系统内泄漏引起的。

网友A:
柱塞缸的活塞环(也就是活塞上的密封圈)是不是很久没有更换了,各种可能要细心检查,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B:
老兄,请问你是什么机台.能否把你所检查的部分写的详细些,让大家好为你分忧.

网友B:
我也是搞液压维修的.你有油路图吗,能否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TOJINWENJIE@SOHU.COM  愿为你解忧.

网友C(2009-05-14):
系统压力用多高?直角单向阀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