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查快速热电偶的好坏

楼主(2007-06-24):
单位新进一批快速测温热电偶,如何判明热电偶的好坏,请指教.

网友A:
查分度表,在室温下电压多少mV,用万用表去测量

网友B:
抽出一个接仪表,通电看显示温度,给热电偶加热,看温度的变化否.

网友C:
严格来讲,只能是按相关的规范来校验,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当然,一些粗略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有大的问题是可以的.

网友D:
请大家注意,是快速测温热电偶,不是普通热电偶。我也想请教。谢谢

网友E:
快速测温的可能是露端型热电偶,可以尝试油浴法,用其他标准表检测,

网友E:
当然烘箱也好用的

网友F:
看看通不通就行!反正是两种金属材料熔合一个头,要不准都不准,反正是一批货,要纯都纯,要不纯都不纯。

网友G:
正规的企业,热电偶进货后需要校验的

网友H:
有热电偶校验仪需求的请来电! 13905232915 周

网友I:
送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即可。

网友J(2007-08-13):
现在的人太恶心了,会你就说,说些没用的话干啥,纯属有 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