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85BD与VFD-M通讯

楼主(2007-06-24):
FX2N-485BD与台达变频器通讯达到如下功能:
    1.设置变频器频率
    2.马达起动停止
    3.读取变频器当前输出的电流

哪位大侠有用过能否帮个忙呢?

QQ:38680350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呢?

网友A:
参考台达PLC
该论坛很多台达方面的东西

网友B(2007-07-31):
三菱的PLC没有MODWR和MODRD指令,只能用RS指令,但是三菱PLC又没有CRC和LRC校验码指令,要自己做运算,要写程序很麻烦。

网友C:
用三菱写CRC是麻烦

网友D:
如果很麻烦,您就了解OPTO22吧,系统构架简单,流程图编程.写好的程序,选择便可.需要资料联系我.

北京奥普图科技有限公司
李业优
82809682-15
www.opto22.com.cn

网友E:
按照变频器手册上做程序,循环和移位还有异或

网友F:
结合三菱的RS指今及台达变频器手册,程序也不算复杂,本人很多年前做过.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好用了!

网友G(2007-11-26):
我想请问是怎样读电流的,谢谢!
我想请问是怎样读电流的,谢谢!
我想请问是怎样读电流的,谢谢![/b]

楼主:
楼上的联系方式

网友E(2008-04-22):
呵,同问LS的LS的LS问题!谢谢

我写进去了读出的都不知道是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