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请教:使能。运行允许,正转锁存的概念?

楼主(2007-06-24):
大家在学习直流调速时,经常用到使能 运行允许,正转锁存的概念。请问这几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启动时加入的先后顺序?为什么?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使能运行允许是指装置处于准备好状态,可以运行,一般为一外控开点,在其闭和时,装置允许运行.正转锁存是一锁存控制点,还有诸如反转锁存之类的,表明此控制点可以将状态存储,既在应用时,使用常开按钮,需要与停止控制一同使用.在设备控制中,使能端先加入,有的直接短接,之后加入运行指令如果将其全部短接,那么在装置送电之后,电机将启动,并在设定的启动时间内达到设定运行速度.

楼主:
运行允许和给定允许又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B:
to 大和尚:
使能。运行允许,正转锁存的概念?使能;运行允许;只是运行前必备条件.此时运转控制器在停机状态,只有接到给定信号后运转控制器开放,调速器才会转动.这些是调速器的基本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