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渠的超声波流量计你们知道有哪款?

楼主(2007-06-24):
明渠的超声波流量计你们知道有哪款?

网友A:
探头向物料表面方向发射超声波信号。物料表面将反射回波,且这部分回波又会被探头接收。变送器将计算探头发射和接收超声波脉冲信号的时间差t。从探头到物料表面的距离可通过运行时间t和声速c来表示,公式为:
D=c*t/2
通过计算出的D值的大小,可以得到理想情况下以下测量量的数值:
■物位L
■体积V
■通过测量堰或开口渠物料的流量Q

E+H 的FMU9X+FDU9X系列可以测量明渠的流量

网友B:
西门子,E+H,等等,一般做超声波的多有明渠流量计,那个精度不高,渠加工好点,运算比较简单的

楼主:
如果有兴趣,欢迎来到武汉工控群,群号是42135693

网友C:
西门子不错精度很高,3m量程0.02%或1mm的精度,

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ssn@suresonics.com

网友B:
楼上,明渠的精度不是你传感器的精度说了算的,0.02%是液位计的理论精度,不要误倒LZ。

网友D:
天鹅说的对,做超声波的精度都差不多,选择正确的围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