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请教造纸行业的控制

楼主(2007-06-24):
请问从事造纸行业的朋友,此行业的控制.谢谢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大部分使用PLC来控制

网友B:
那为了解目前造纸行业所用的控制方式,是否可介绍下啊?俺也刚准备接触。大力提倡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现在用得比较多的传动控制方案:
1,变频器多采用公共直流母线的方式
2,操作台采用人机界面(HMI)
3,采用PLC集中控制,利用总线方式控制每台变频器。

网友C:
天哪
范围太大了
传动?
DCS?
QCS?
都是控制

网友D:
范围太大了,是不是指纸机传动控制,我们用的是华章电气公共直流母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