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440-15KW,上电报A0503

楼主(2007-06-24):
西门子440-15KW,上电报A0503,R200=97,R201=97,R026=0V.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A0503

网友B:
1.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重点检查A788外围,及工作电压5V是否正常,如果5V不正常要出现A0503
2.驱动上的24C02与主板通讯故障,重写24C02,主CPU与24C02进行比较,如果24C02数据有问题,则出现A0503
3.MM440的15KW驱动板插头时有接触不好也会出现A0503
如还不行,打我电话13056660695技术咨询,给你一个满意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