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只电能表并联

楼主(2007-06-24):
如果把两只电能表并联,用的电能是只接一个电能表的多少分之一?

楼主:
是不是使用的电能只有一个表的一半

网友A:
负载所用总电能不变,但是计量读数相当于原来的一半。。

网友B:
两个电能表是一样的吗?
这个问题电工基础可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