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连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24):
如题,HITECH人机的组态软件ADP6.0的视窗中点选"元件----按钮---功能键"设置一功能键其属性可选"子连线",这个子连线是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子连线功能:采用modbus协议,1台人机连接多台modbus从站时,当其中一台从站发生故障,不能与人机进行通讯.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子连线功能,在人机上人位的关闭人机与这个发生故障从站之间的通讯,这样就不影响人机与其他从站之间的通讯.

楼主:
请教楼上如何在工作参数中设定子连线?PLC地址和检查暂存器该设什么值?

网友A:
在子连线中新增就可以,PLC地址添你从站的站号,检查暂存器地址添入从站的地址,然后做一个功能键,选择成子连线表就可以.在通讯时,点击这个功能键就能够看见你设置的所有子连线.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我做出子连线键,也设置好了子连线表,上机实验,故意拆掉了一个从站,然后通过子连线键关闭了该从站的通讯,但其余站通讯响应速度好象并没提高,楼上可有此感觉?

楼主:
顶一顶,希望得到更多帮助!

网友B:
学了一招

楼主:
HITECH关于子连线的说明太少了,所谓的检查暂存器我估计是屏做为主站尝试发出检查暂存器所设置的地址的元件读命令,然后等待从站响应,如果没有响应就视为该从站的连接(子连线之一)通讯异常,所以这个地址设置必须在连接的从站所能识别再加以响应的范围内,否则屏就无法正确检测到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