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T纠偏

楼主(2007-06-25):
现在有一台带位置传感器的BST纠偏伺服马达故障如下:
点击回中,马达会沿一个方向运动直到极限为止,也就是找不到中心,参数设置过,控制器也换过,马达控制线也换过,效果都不如易,估计马达有问题,请问对马达的中心校准怎么操作

楼主:
难道没有知道的么?

网友A(2007-08-02):
wangjianjie0532@163.com

网友:
你好,你是什么行业的

楼主:
轮胎行业

网友B:
哈哈,跟我遭遇的情况差不多,六月份的问题,不知现在解决了没有?

楼主:
我的已解决,停了好几天没用后来上电恢复初始设置全部设了一遍又好了,至今未坏,怪吧

网友C(2008-09-14):
这个原因是参数设置乱了,我正在现场调试呢,用手动做左右移动看反馈的数值变化方向,我是这样观察的,电机运动方向和数值变化方向,也即是编码器反馈的正反向,调整一直了回中就正确了,我遇到的是在中心左侧向左跑,在中心右侧向右跑,就是回不到中心,虽然中心值已经设置。不知道你的纠偏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我用的是COM60、COM50、COM40 .我说的是60的控制器

网友D:
可以打电话问问bst嘛,www.bstchina.com.cn

网友E(2008-10-30):
日本TOYO纠偏很不错。你可以问一下苏州友众传动。0512-6827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