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CB行业钻床调试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该钻床4轴联动,机械轴,自动换刀。
问题:换刀时,同一个轴在自动换刀时总是有时能抓满,有时不能抓满,最后导致钻刀变长(如果在换刀时没有抓满,在放刀的时候,会将刀柄压下去,每次大概有0.01-0.02)。其它三个轴没有这个问题。在以前的机床调试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客户没怎么要求,所以也就没影起重视。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也试了很久,怎么也没找到方法。

网友A:
是无锡的周刚吗?

网友B:
4轴是否同时换刀?抓刀机构和方式是否一致?Z向定位是否一致?XY定位是否存在偏差?

网友C:
PCB钻机一般采用PC机内嵌专门PCI槽板作为控制系统,一般有执行软件和调试软件两套。你调出调试软件,使用换刀调试部分,分步运行,看压刀产生在哪个环节?如果分步没问题,不压刀,证明定位精度没问题,查下问题轴的卡嘴簧片(这个好值钱呢),看张合有没有问题,安装时不要旋太紧,应旋紧后回拧四分之一圈。
再有问题,应该出在伺服刚度调节上,这样的床子打孔时偏孔或断刀。如果连续执行时,没到位就下落,那么位置偏差会造成压刀。
还有其它三轴都好,问题轴也许是机械安装有偏差,可请机械部门配合一下。

网友B:
原来老雅不仅文采好,还是PCB钻床方面的专家。

网友:
感觉应该是机械定位方面有问题。你可以采用上面提到的方法分布运行来擦测试定位精度。需要测试针和百分表;将测试针夹在主轴夹头内,百分表固定在测试针上,拆掉刀座,将主轴分步下降到一定位置,测试主轴和刀座孔的同轴度。

网友D(2008-07-13):
有的主轴转子磨损严重,更换主轴看一下

网友E(2009-05-14):
还有你也可以考虑主轴内顶杆以及弹簧片问题。如老化了就会使夹头握力不够

网友F:
取刀放刀不量的吗?
量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当然前提是测量的精度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