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电流变送器输出波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6-25):
我们这里有一台设备有两台高压电机在两台电机电流相差10A时就会跳停,在采集电流信号时电流信号会出现脉冲式的波动导致电流相差10A跳停,我们换了好几个电流变送器都不管用.我想在电流变送器输出4-20mA的信号线上并一个小电容不知可以不可以如果可以有谁知道用多大的电容怎样计算.谢谢啊!

网友:
您用的变送器是那家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是为了避免负荷不均衡吧?如果是变频控制或直流电机就好办了,使用主从方式控制就安全方便了。现在可以找一个小磁片电容接上试试,也许有效果。

网友B:
可用电容试试

网友C:
我们是做数显电表,电量变送器,隔离信号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的厂家,不知道能否和大家配合的到.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大鹏 13914037100

楼主:
电容需要多大啊???4-20MA的输出

网友D:
实际电流多大?拿仪表测试过吗?互感器型号?

楼主:
它只是出现一个脉冲信号.时间很短,是一个高压电流互感器75/5的.怎么拿仪表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