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QL SERVER 2000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07-06-25):
好容易下了个SQLSERVER2000SP3FORWINCC6,用虚拟光驱软件装到3%时出来提示,安装失败‘SQL SERVER 2000 Hotfix 8.00.0568'。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啦!

楼主:
系统是XP PRO+SP2。

网友A:
参照您的SQL的Setup.log来确认您的问题,我这里建议您直接到您光盘的SQL2000的目录中去执行Setup安装程序。

网友B:
你的光盘是正版的吗?

网友B:
不是正版的有时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直接到光盘的SQL2000的目录中去执行Setup安装程序到最后也是有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