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二线常闭接近开关可不可以作为PLC的信号输入的开头使用,原电路二次线路的电压是~220V的.

网友A:
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网友B:
PLC不可以220V输入的.两线接近开关一班都是220V的

网友C:
当然可以。但是,你的PLC的输入电压规格必需是相同,并且,当2线制常闭接近开关断开是,它的漏电流必需要小,也就是说它的阻抗必需要大,否则通断不分明,容易引起误动作。建议用它控制小型继电器,利用继电器触点做信号吧。

楼主:
我公司的一台RTG上小车的减速开关现在用的的触点开关(LX10-11),PLC的输入模块用的是CQM1 IA221,如果要增加中继的话,线路上要改不少,不知哪位有接近开关方面的数据,给一份,查查看有没有漏电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