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4-20输入

楼主(2007-06-25):
MM430的模拟量输入为0-20MA,现在我外部进来是4-20MA,请教如何设定

网友A:
p0777改为20 p0781改为4

楼主:
P0757,P0761与P0777,P0781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B:
电流电压变送器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010-89494925
zfy125125@sina.com

网友A:
一个是0--10v电压,一个是0--20ma电流。

网友C(2008-12-27):
要参数设置    一般用户可以设置以下简单参数:    P2200=1 PID动作    P2253=2250 选择主设定通道    P2264=755 选择模拟输入1为反馈通道    P2280=0.5 比例增益    P2285=10-20 积分时间    P2240=目标值 设定为目标压力占远程压力表量程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