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S7313C2PtP和西门子MM430变频器做USS协议通讯,是不是要DRIVE ES软件?

楼主(2007-06-25):
请教高手:用S7313C2PtP和西门子MM430变频器做USS协议通讯,是不是要购买DRIVE ES软件,因为我现在有USS的通讯功能块FC21,FC22, FC23,所以我只要在程序里调用这几个功能块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买DRIVE ES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很想知道

网友B:
非也
DriveES只是减少你的工作量而已

网友C:
Drive ES只用于profibus通讯,对于使用USS通讯方式,不用Drive ES。Drive ES只是在step7库中添加了自己专用于通讯的库,使用这些库可以使得编程更简单同时也增强了通讯的功能。另外还把Drive monitor集成在了step7中。

楼主:
经过实验,只要有FC21 FC22 FC23就可以了,无需Drive ES软件

楼主:
经过实验,只要有FC21 FC22 FC23就可以了,无需Drive ES软件。

网友D:
哪里才能找到USS的功能块FC21/FC22/FC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