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故障!

楼主(2007-06-25):
一台山特城堡系列UPS  开机以后停顿2秒中就自动关机!!
有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有时候偶尔会报错第一个灯(红)和第四个灯(绿)长亮。
谁有相关的资料能传分吗?
lygcjb@163.com
谢谢拉?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先检查电池有无问题,开机万用表监测其电压,跌落很快换电池。

网友B:
山特城堡系列UPS,损坏比较多的是里面的继电器。尤其是触点。如果彻查过外围电路、电池、负载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换继电器吧。

网友C:
请问您的机器是多大的?1,4灯报警是84电压异常。坏的东西不一定有好多原因,驱动,升压部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