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6-25):
公司的冲床脚踏开关原用的触点开关,开关接PLC的输入,由于触点开关现在的质量太差了,因此用两线的接近开关替代原来的触点开关,但是有一台工作不可靠,有的时候脚踏下去后,接近开关的LED灯闪烁,开关没有导通,可以排除开关的问题,因为换在其他的床子上是正常的。

网友A:
可能感应距离未调整好.

最好不要改!
由于松动,接近开关有时会误动作.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安全更重要

网友C:
还是安全点好

网友D:
同意云中飞,按近开关的开关频率较高,PLC响应时间不够,引起动作不可靠

网友E:
在容易发生人身伤害的设备上不应该采用半导体接近开关,因为一旦电子元件发生击穿短路故障,后果难以设想,这是安全要求,就如设置刀闸开关一样,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F:
冲床一定要用安全开关。关于“安全开关”的概念自己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G:
可以调整距离和安装位置, 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H:
还是脚踏开关好,万一接近开关内部短路,造成长有信号输出,会发生安全事故

网友I:
安全还是用安全开关呀。可靠。

网友J:
不要擅自改动

网友K:
安全开关不能够用接近开关
二线接近开关本来就不稳定,不过接线方便

网友L:
用三线的近接开关啊.二线的不行.我也遇见到这种情况.不会用我可以支持.QQ615693475,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M:
花样年华!
用导弹啊,一个字:准!
简单的不用,用复杂的,脑子进水了。

网友N:
接近开关受干扰大,易产生误动作,从安全角度讲不宜使用.还是用机械式的,在节构上改进增加耐用性.

网友O:
  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最好不要整改设备。改好了是分内的事,由于设备整改造成的人身设备损失就要由设备整改人负责。后果很严重呀!

网友P:
 Ψ避风港Ψ: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30 14:03:00
      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最好不要整改设备。改好了是分内的事,由于设备整改造成的人身设备损失就要由设备整改人负责。后果很严重呀!

同意这观点!
有的模板支持两线的接近开关,有的支持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