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相编码器 +A/-A,+B/-B,+Z/-Z 六根信号线如何同PLC连接?

楼主(2007-06-25):
A/B/Z相编码器 +A/-A,+B/-B,+Z/-Z 六根信号线如何同PLC S7-200连接?
我们想通过PLC从码盘的反馈A/B/Z相脉冲得到电机的位置,但不知如何将六根信号线与PLC连接。

网友A:
plc通常不接受編碼器的訊號 除非你加買速度型模組

网友B:
可以接,一般plc的高速计数器都有ab相功能

网友C:
S7-200标配的带2组A/B输入,不需另配计数器组件,但有2点:1。信号是24V推挽式或集电极开路型,就接A+,B+,其他的不用接,不知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类型?2。计数速度(开关频率)有限,查一下200的手册,看你的速度和分辨率是多少?计数频率够不够?

楼主:
谢谢各位!
@Q:
这次的应用中,电机的转速很慢,我的PLC计数频率2k应该是够的。

我的A+/A-,B+/B-都是+/-5V的,A和B有90度相差。

请问如何判断信号是24V推挽式或集电极开路型?如果不是呢?

网友D:
编码器假如是格雷码输出的话,在程序内可以转化。“信号是24V推挽式或集电极开路型”,最好是求证供应商。

网友C:
你的输出是正负5V已经知道了,查200手册是否可以接5v的信号(西门子用TTL来表示),如不可以,要么加适用的模块,要么改编码器,或信号转换。

楼主:
飓风:我的编码器似乎不是输出格雷码的,因为我把A+/A-,B+/B-接到示波器上,都能显示正确的波形。
@Q:200手册里并没有提到对于计数器输入信号的说明,你知道哪里能找到相关的参数说明,以及你提到的转换模块信息?我们可以搭一个外围电路,但目前苦于没有计数器输入信号的要求。

网友E:
to飓风:增量编码器还需要给它编码么?还分什么格雷、二进制吗?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经过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技术参数!

网友E:
恭喜恭喜

网友F:
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分析

网友G:
各位大哥:看了楼主的贴,这也是我想要学的问题,我用ABZ的编码器会接到PLC上,如果用A- B- Z-这样的编码器我就不知怎样接了,看了这么多大哥的发表,我想请问用A- B- Z-这样的编码器接到PLC是否要将A- B- Z-这样的编码器信号转换?

网友H:
如果单方向计数,用1个A或者B就可以了
如果正反向计数,用A和B
原点Z信号作用不大,很少用

PLC正确设置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