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相编码器 +A/-A,+B/-B,+Z/-Z 六根信号线如何同PLC S7-200连接?
liuhuanjim013

楼主(2007-06-25):
A/B/Z相编码器 +A/-A,+B/-B,+Z/-Z 六根信号线如何同PLC S7-200连接?
我们想通过PLC从码盘的反馈A/B/Z相脉冲得到电机的位置,但不知如何将六根信号线与PLC连接。

网友:
编码器回来的信号应该是和伺服驱动器连接
而不是直接连到plc上吧
plc的位控模块只负责发送脉冲
至于位置和速度反馈的接受都是由驱动器完成的
用过三菱和GE的PLC都是这样的
以上个人见解 高手请补充

网友:
这种码盘好象S7-200没提供直接相连的方法。我一般都使用电压输出型的,没有A非信号。建议甩开非信号试一下,这只是一个想法,没把握。

网友:
dennisking: 这六根线是驱动器输出的
yuqh: 甩开A非信号担心信号不够强,这就去试试看
谢谢两位!

网友:
你的编码器是差动的。
西门子PLC 200的可以接受正或负输入。
可以把编码器的正(或负)全接在一起作为公共端,与PLC的输入成对应接法即可。但应该用高速计数器指令,遵循高速计数器的接线法。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
谢谢朱大哥,我今天作过测试了,光A正或A负都不能够激发高速计数器,明天我去按你说的把A正和B正接在一起试一下。不过还是有点悬的样子,你知道大约多少电流能够激发高速计数器吗?

网友:
要不你接错了
我这里也是你说的旋转编码器(欧洲品牌)
只用A B 电源+ 电源-(Z没用),和普通的接法一样

网友:
学无止境!
邮箱:390507253@163.com

网友:
你的旋转编码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集电极开路?推挽等?S-200能识别你编码器输出信号吗?PLC高速口要24V的,你要确认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电平。(如果用了位控模块又另当别论。)
电平信号不符,是先做一块信号转换板,进行电平转换。
我有用光栅信号通过信号转换进S300的高速口。效果很好。
A、B主信号,Z编码器初始定位

网友:
心力:我的驱动器的确是输出6根线,A+/A-,B+/B-,Z+/Z-,用示波器能够显示正确的波形。
芙蓉王:我查了一下200手册,但没有能够找到对输入信号的具体要求。那么这线到底怎么接?正的接哪里,负的接哪里呢?如果只有一根信号输入线,那么正接哪里,负接哪里,信号接哪里呢?你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PLC高速口对输入的要求么?24V就可以了么?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能够接PLC
不过西门子是A/B相输入,只需要2个输入端 没用差分输入口
差分输入在伺服电机后面有,不过一般都不是增量型

网友:
经过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技术参数!

网友:
你只试试只连接编码器的电源+,-线,A+,B+,Z+这几根线,这是与PLC连接的基本接法.注意电压等级.

网友:
你照猎隼的办法做,A+,B+,Z+接到PLC的高速口。要注意你接的高速口要和你程序选定的一致。仔细看200高速计数指令。
24V就可以了么?你的PLC的I/O点不是24V的么。高速口的输入点也是I\O点撒

网友:
究竟怎么接的啊?

网友:
你只要按照PLC的使用手册上要求的将编码器的引出线正确的连到PLC的高速记数器指定的输入端口上即可.

网友:
但是通常差分输出A+/A-,B+/B-,Z+/Z-为5V TTL电平。
而S7-200需要24V,电压等级不同啊,我没有接过,但是想问清楚。

网友:
你仔细看一看编码器的选型手册吧,看你选的编码器是不是支持5-24V的?

网友:
假定是伺服驱动器的分频信号反馈给PLC。
一般来说就是5V TTL。这样该怎么接?
如果选用外部编码器反馈给PLC,那我当然会选24V集电极开路的。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编码器信号驱动不了PLC的输入点你就真的要进行信号转换了.

网友:
这个嘛,上面有的同志说得对,接法很简单的,就是A接I0.0,B接I0.1,其他的线可以不接,这只是接法的一种,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我用这个编过程,很好用,至于编码器的电压一定要正确。
QQ:343772851

网友:
我用过PLC-200记录脉冲数要是作速度反馈就不行了要用300,400的FM
QQ 35937148

网友:
用224XP CN吧,I0.3、I0.4支持5V电压输入,然后你只要把同时接入A+、B+或者A-、B-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很简单了.用你5伏信号控制一快恢三极管的导通就是.很好做的.我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2009-05-21):
编码器A\B\Z 与FM350-2怎么连接

网友(2012-05-22):
就接A,B和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