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常烧电机

楼主(2007-06-25):
有一老化房,在电加热的上方安装了一台离心风机,距离大概在30CM左右,风机一直工作,电加热由西门自的RWD62控制器控制,设定工作温度是38.5度,当电加热工作时估计里面的温度在60度以上,电机铭牌上参数是三相380V,0.37KW,1.1A,可实际运行电流达到1.7A.现在电机只能正常工作1-2个月,之后肯定烧掉,已经修了不下5、6次了,电机的轴承换为耐高温的,漆包线都换成绝缘等级高的,还是会烧,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环境温度会对电机的运行电流有影响吗?怎样才能让运行电流从1.7A降为1.1A,不烧毁电机.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果是旧电机,要考虑是不是过载?六十度有点高,国产的耐热性要 差点。

网友B:
是电机负荷的问题,既叶轮、转速和叶轮的角度与所使用的电机不匹配,你可改变进风口的截面来调整电机的负荷,当减小截面时,负荷减小,风量也小了。

网友C:
电机换大一号。

网友D:
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说明电动机超负荷运行,长时间肯定要烧。建议查一下过负荷原因。

网友E:
换大电机吧,负荷太大了

网友F:
负载太大了,不烧才怪呢.
换大点的电机吧

网友G:
电流过大必然损坏绕组的绝缘,难道楼主不是个电工吗?

网友H:
过载造成的,检查负荷,风机的叶片做静平衡和动平衡了么

楼主:
明天去现场,把风速、风量、温度和电流等相关的参数在仔细测一遍,如果确实是马达过载的话,考虑把马达换掉,不过风机基本上也要换了。

网友I:
大了好大的负荷了 改吧

网友J:
负载太大.

网友K:
还是检查以下负载吧

网友L:
换个大点的电机试试吧。

网友M:
功率太小,连续修几次铁心也不会怎么好了
换电机吧

网友N:
  环境温度当然会对电机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建议你查阅电机允许温升方面的资料;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导致电机频繁烧毁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运行电流过高所致,还较大电机并非最佳选择,应该首先查明导致电机电流过高的根本原因,也可查阅资料对照,但你处最大可能是负荷过大,如风轮运转不畅,电机轴承不良(可空载测得),机械部分轴承,考虑环境温度较高,还应检查系统各部分是否缺油等等。

网友B:
用铁板做一环形加在进风口,减少进风口截面即可。

楼主:
环境温度是38度,风机箱内温度为43.3度.
to李工:没看到你的留言,但是昨天用的方法和你说的基本相同,用了2个铁板挡在进风口上,只留了1/3的面积没档,计算下来的风量为2950,和风机箱上参数风量为3100差不多.电流从1.8A降到了1.2A左右,说明负载太大,另外现在看来只要电机的绝缘等级能够满足环境的温升,应该会没多大问题了.准备在出风口处加一风量调节阀.
原来认为厂家出厂时的马达和风机是配套的,不会有问题,没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O:
应该考虑一下机械方面的问题,当然,电机已烧过5·6次了,运行电流会越来越大。

网友P:
换台大的电机

网友Q:
 风机和电动机匹配么?

网友R:
负荷问题的面大

网友S:
风机的工作曲线是上扬的,就是说风门开的越大则负荷越重。
很多人认为风门憋住了,负荷就大了,其实错了。
一个方法就是把风机出口堵一堵,大约要堵一多半,直到测量电流符合你的要求。
再就是换风机。

网友T:
最好换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U:
风机是不是和电机不匹配.风叶太大拉

网友B:
TO小兵嘎子:不要在出风口加风量调节,会增加负荷的.

网友V: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6-25 14:59:00 发表的内容:
  是电机负荷的问题,既叶轮、转速和叶轮的角度与所使用的电机不匹配,你可改变进风口的截面来调整电机的负荷…
--------------------------------------------------------------------------------------------
     同意楼上的。

网友W:
    我觉得你的这个系统本身可能有点问题,加热器的温度太高了,靠一个小小的电机(排气扇)根本没有办法降温,估计阿电机漆包线绝缘再好也不好用的,只是时间用的长一点而已。强烈建议风口再换换。

网友X:
如果电机好的话,电压正常,那电流不可能有1.7,是不是外部阻力

网友Y:
加大电机  减小负载

网友Z:
E级绝缘,电机允许温升60度,电机在85度是不会烧的,电机绕组耐温可达120度,

楼主:
另外看了下风机的控制柜,热继电器的最小整定电流是2.5A,我考虑将热继电器更换为小的,电流整定值能在1.5A左右.
TO李工:在出风口加风阀对马达来说是轻载,和在进风口加风阀应该差不多,不会有大问题吧?
TO物实:电机是B级绝缘,比E级绝缘还要高一个等级.

网友AA:
把风叶拆掉,空载运行时看看电流是多大的
电机抽芯或重绕线投用前一定要实际摇一下绝缘
应在进风口前加风量调节阀,或者干脆整体换一个风机吧

网友B:
TO小兵:离心式风机出风口增加阻力既是增加负载。冷却风机不要加保护,只加报警,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网友M: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 10:20:00
    TO小兵:离心式风机出风口增加阻力既是增加负载。冷却风机不要加保护,只加报警,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离心风机出风口(包括进风口)阻力越大电机负荷愈小
如果离心风机进出口没有任何管道之类的负荷,通电绝对超负荷
这就与深井水泵扔到河道抽水,结果没有多久水泵就烧了原理差不多

楼主:
谢谢李工和心力,以及回贴关心此事的朋友们!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3 10:25:00 发表的内容: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 10:20:00&n…
--------------------------------------------------------------------------------------------

非常支持,我们是做水处理的,原理一样。进出都没人管了,不出事才怪!!

网友AC:
负荷太大了,超过额定电流了,另外,工作时的温度也高了

网友X(2007-12-04):
温度不会影响电流的,可能是过载,你不风叶的长度缩短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AD:
可能是温度升高后引起气体的比容变化,近而影响到风机的负荷,可以把电机换大一档,或者是关小风阀,降低负荷

网友AE(2009-09-15):
    从控制开始,用表查,有个问题是电动机修理〈线〉是不一样的,质量好坏,也有绝缘省坏的可能。这样下来问题不就清楚。

网友AF:
你的电机用耐高温的漆包线呀。你的电机是用在高温的场所的呀。因为环境温度高绝缘很快就老化了,所以就烧了。

网友AG:
负载可能重了点,电机最好换成水冷的

网友AH:
负载太大了了吧,其他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AI:
电机长期过流,不烧才见鬼,每天叫你上16小时的班,你能活几年,换电机,增大电机KW

网友AJ(2009-10-19):
学习了!原来如此,字数还不够?

网友AK:
增加知识了!增加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