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加松刀问题

楼主(2007-06-25):
请教前辈们:

            我厂有一台立式加工中心,在没有加工前,换刀顺畅,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工尤其是重切削刀具就很难从主轴孔内取出,甚至用刀库的机械手换刀都会有很大的动静,机床都会大抖一下,一声巨响后方可把刀具从主轴孔内拔除,我用百分表查了一下,其增压缸顶刀量为0.4mm,不知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只能增加顶刀量吗?还有不知气动增压缸内的油品对其是否有影响,我们用的是32号机械油.

网友A:
拉刀系统有问题吧,或者刀柄?或者主轴内孔?

网友B:
是不是拉刀机构有问题,未能在换刀前,真正松开刀柄,长此以往,搞不好换刀机构也会跟着出毛病。

网友C:
应该用液压油,调整一下松刀行程

网友D:
打刀重新校,怎么校问机床厂(用膝盖顶住刀柄.....这个在这写不清楚).再看下拉丁是否松?

楼主:
今天实在没办法,把顶刀量调到0.75左右才正常,不知道多不多.是新机床,机械部分不该有问题呀.

网友E:
呵呵,建议楼组再检查一下工件精度,因为是在重切削后出现松刀问题,那么刀具的装卡很可能刚性不够,建议检测紧固部分的预紧力等是否合适。另,我是做电气的,机械懂的不多,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F(2008-05-05):
主轴处理的有问题,热形变太大,硬度光洁度不够。

网友F:
主轴内口孔角度有问题。

网友G(2009-05-20):
由于重负荷,拉钉在换刀时松开不理想。只是猜测。

网友H:
今天实在没办法,把顶刀量调到0.75左右才正常,不知道多不多.是新机床,机械部分不该有问题呀----有可能主轴内蝶簧太紧了,需要减少2几个蝶簧;或者打刀缸压力不足,增压缸液压油也需要定期补充够,建议使用液压油32号

网友B:
“PistoN”很有现场经验!

网友H:
波恩过誉了。楼主如果可能,建议你检查一下抓刀的“多瓣儿爪”是否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