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信号很少用?

楼主(2007-06-25):
发现很多情况下都不接反馈信号,一般什么情况下接反馈信号呢?而且信号接收一般是什么?计数器?

网友A:
当前的脉冲式位置伺服因可以自行完成位置闭环,所以如果上位控制器不想知道实际位置执行情况,就不必使用楼主所提的“反馈信号”,其实此时对于上位控制器而言,是一种开环控制,就如控步进一样,万一伺服不走,上位也还照样傻傻地开。

如果使用“反馈信号”,则上位的接收处一般应采用A/B正交信号处理电路(4倍频+辨向)和一个双向计数器。

楼主:
谢谢。
 我平常看见很多设备比如象制袋,涂布,切割等等吧,根本都不用反馈信号,还是机床上用反馈的比较多吧

网友A:
采用脉冲位置控制方式的机床,几乎也是都不用“反馈”的,要么怎么叫“开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