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从事磁悬浮轴承技术研究的么

楼主(2007-06-25):
磁悬浮轴承系统的转速总是上不去
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可以指教一些方案么?

谢谢先

网友A(2008-05-18):
请问你指的磁悬浮轴承是电磁悬浮轴承还是永磁悬浮轴承,如果是老式的电磁悬浮轴承,转速肯定上不去。建议寻找永磁悬浮轴承。因为钕铁硼永磁铁有顶端凸出效应,同极侧反推效应,近端同极现象和聚集效应等多种特殊效应。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些效应研究不深厚,所以磁悬浮技术发展缓慢。相信不久磁悬浮技术会有突破性进展。所以我建议关注网上关于磁悬浮轴承研究的进展,会有收获的。

网友B(2010-03-13):
“磁悬浮轴承技术群”群号10335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