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is5系列11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6-25):
我现在有一台LG变频器,型号:SV110is5-4NU.上电显示HW-Diag故障,主回路完好,说明书上描述: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输出一个故障信号。包括 Wdog 错误, EEP错误和 ADC 偏移量故障。
  因生产停止,故现非常着急,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解决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换台新的啊!

网友B:
再浙江的话可以联系我13968126658

网友C:
如果你能肯定是变频器故障,我可以修好它
LS维修站(北京) 010 68945503
               13681488257 江先生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故障,请老师指点!

网友E:
我也修了台SV040iG5-4的变频起报HU故障请问大虾们是哪得问题,是不是CPU的故障

网友F:
这个问提我修两台啦!都是风扇坏了

网友G:
可能是风扇有问题 湖南的找我07315380666

网友H(2009-05-31):
我现在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有哪位大虾知道的,说下

网友I:
我可以帮你修好13556213286

网友J:
风扇电路和温度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K:
没有分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处理了上50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