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CPU的SF灯闪烁,无法运行

楼主(2007-06-25):
今天做调试时发现,将程序下载到CPU后,点击运行,RUN灯在启动10M左右后停止,SF灯亮,在CPU 的模块信息里检查错误信息,发现CPU是在STOP状态,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200系列的?
你的程序有问题,内部运行错误!仔细检查程序.
你打到在线监控状态表,估摸一下大体的错,监视

网友B:
如果是新买的PLC的话建议先清一下PLC内存,然后再把程序下载到PLC中,再看一下会不会有异常,如还有异常,检查程序错误,或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CPU 的模块信息里检查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D:
请将错误信息发上来进行分析,当发现SF灯亮,系统总是进入Stop状态,要避免进入Stop状态,程序中需要加入相应的OB组织块来解决。

楼主:
哪位大侠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想详细请教下!我的QQ是616618335

楼主:
用的是300的CPU,在MODULE INFORMATION中发现ERROR NOT A FORCE JOB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吧!
下个最最简单的测试程序,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有问题了啊!
一般,CPU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F:
你灌1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看一下,还是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G:
cpu是什么型号,200是程序错误。300/400估计硬件组态故障。

网友H:
你灌1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看一下
支持老菜鸟!这是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楼主:
我将程序中需要数据输入的部分删除,只留下电机和阀门的手自动控制部分就可以用了!难道没有采样数据输入就不能运行吗?

网友I(2009-06-07):
加什么OB组织块呢?ERQIE

网友I:
加什么OB组织块呢?而且只是运行速度慢,不是进入STOP怎么办呢?

网友I:
如果是程序问题,可以在电脑模拟在线看呀

网友J:
应该是你的组态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