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互感器的倍数该怎样算

楼主(2007-06-25):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不是电工,是一个用电户,供电的人就这个互感器,原先给我按15倍计算,后又按20倍计算,也没有通知我,我不懂,所以请教各位,究竟该算多少倍.铭牌上没有一次电流的参数,只有一次饶组3匝,铭牌上所有参数如下;型号LMZ1-0.5,编号34447,额定电流比100/5,额定负荷5VA,下限负荷3.75VA,额定频率50HZ,准确级0.2级,一次绕组3匝.没有其他任何参数了,请教各位朋友,这样一个互感器的倍数究竟该是多少,为什么?(实际绕组3匝).是不是铭牌上核定绕3匝,就必须绕3匝,而倍比不变.连接的电流表是1.5(6)A.
    盼复,谢谢!
    祝各位朋友万事如意!

网友A:
应该是20倍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不管一次绕组绕几匝,互感器的电流比是不变的。
你的实际接线绕了三匝,只能说明线电流太小,不能接近100A。同时还要看从里面开始绕,还是从外边开始绕,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从外边开始绕,相当于三倍的线电流流过互感器,从里面开始绕,相当于四倍的线电流流过互感器,接的电流表应为5A的,只是在刻度上与额定电流相匹配就可以。

不只对否,请大家讨论。

网友C:
这个互感器的变比是3*100/5=60,如果穿3匝线就的到100/5=20,你看有几根线穿过互感器,即中心线的根数,就是一次匝数。60除以一次匝数就是变比即计量的倍率。
    一次匝数就是穿过的根数,与怎样绕没关系。

网友D:
互感器的一次线应该穿三匝,倍率是20,电度表的额定电流1.5(6)A也没问题,计量精确.所以你现在这样计量正确.

网友E:
100/5互感器很少见一次单匝的,
大部分是200/5,一次2匝折合100/5。
可楼主的确是一次3匝
不过100/5,要求一次3匝,实际也是一次3匝,比率20:1也没有错
可能是更换过互感器,所以才会
---原先给我按15倍计算,后又按20倍计算,

网友F:
请教大家个问题,有个电流互感器,穿一匝.

互感器型号是:LMZJ1-0.5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问过很多人了.
有人说是按照电流比算的.是20倍.下面那个表是指当穿一匝电流不能大于200A.
也有人说是按电流比算,但还要对照下面那个表,一匝的电流是200,应该是40倍
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到底应该是20倍还是40倍.

1、这个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是200A,即:
    200×1 = 100×2 = 50×4 = 40×5 = 20×10 = 200安匝
2、当你的线路电流是20A时,你必须一次穿10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5 = 4;
3、当你的线路电流40A时,你必须一次穿5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40/5 = 8;
4、当你的线路电流50A时,你必须一次穿4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50/5 = 10;
5、当你的线路电流100A时,你必须一次穿2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100/5 = 20;
6、当你的线路电流200A时,你必须一次穿1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0/5 = 40;
7、当你的线路电流250A时,这个互感器对你来说,不能用,应该换一个安培电流大的互感器!!!

网友G:
刘老师!
  如果负荷和电流是150A 175A 135A那该怎么穿呢?? 谢谢!

网友F:
是啊,大家说该怎么办???

网友D:
如果CT变比是100\5,倍率就是20.根据CT名牌提供的安匝数,一次应该穿2匝.
如果负荷电流是150A 175A 135A那应该穿1匝,变比应选择200\5.倍率是40.

网友F:
楼上正确!!!

网友H:
  铭牌要求3匝么? 那就是20倍

网友I:
100/5/3=20/3=6.666...倍

网友J(2011-11-13):
请各位帮忙:我的互感器是耀华电子:TAK12-02, 只有一根线穿过互感器,标称只有:二次电感量:100MH,

一次峰值电流35A; 取样电阻:200欧;没有额定电流比,我不知道感应电流与实际测电流关系。有劳大家了,谢谢!

网友K:
互感器型号是:LMZJ1-0.5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问过很多人了.
有人说是按照电流比算的.是20倍.下面那个表是指当穿一匝电流不能大于200A.
也有人说是按电流比算,但还要对照下面那个表,一匝的电流是200,应该是40倍
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到底应该是20倍还是40倍

1、这个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是200A,即:
200×1 = 100×2 = 50×4 = 40×5 = 20×10 = 200安匝
2、当你的线路电流是20A时,你必须一次穿10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5 = 4;
3、当你的线路电流40A时,你必须一次穿5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40/5 = 8;
4、当你的线路电流50A时,你必须一次穿4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50/5 = 10;
5、当你的线路电流100A时,你必须一次穿2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100/5 = 20;
6、当你的线路电流200A时,你必须一次穿1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0/5 = 40;
7、当你的线路电流250A时,这个互感器对你来说,不能用,应该换一个安培电流大的互感器。

我的是100/5   一次穿1匝这样是20倍吗?

网友L: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M(2012-01-16):
串三圈是20倍,串2圈是40倍,串一圈是8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