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涡街不好用

楼主(2007-06-25):
我们用过的涡街真的不好用,特别是国产的,没有一家用成功的。罗斯蒙特的还稍微好点,但是精度也不高(我用秤量的办法进行比对过)。不知道各位同仁使用情况如何?让我选型我是决不会选涡街的,宁愿多花钱选电磁或超声波的流量计。

网友A:
 这取决于你测量什么样的介质了,用涡街测量蒸汽和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然了精度也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测量饱和蒸汽时用涡街测量还需要温度和压力补偿,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测量的精度.一般测水的话选用电磁流量计,大口径的就选用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B:
我单位用横河涡街流量计测过饱和蒸汽的流量用了温度和压力补偿。测量精度比较理想。

网友C:
同意真诚永远的意见,测量饱和蒸汽只要压力或温度补偿,过热蒸汽需要压力和温度同时补偿。
但国产的测量精度差,性能不稳定。
横河的可以。

网友D:
没有用过,也许就是因为他的通用性和稳定性不好吧!

网友E:
改不明白为什么都不愿意用弯管流量计呢?下面我简单介绍下弯管流量计,可能罗嗦点希望您能看完.

弯管流量计是一种差压式的流量计,是利用流体流经弯管传感器产生离心力的原理来测量流体流量的。当流体流经弯管时,由于弯管的约束,迫使流体在弯管内作类似的圆周运动,根据流体强制旋流理论,流体作圆周运动遵循的规律与固体在空间状态下作圆周运1相似。弯管内的流体由于作圆周运动而产生离心力,该离心力的大小与流体流速、流体的质量(密度)以及作圆周运动的曲率半径等因素有关。离心力的作用使流体对弯管内、外侧产生压力差,测出此差压值就可计算出管道内流体的流速,进而计算出流体的流量值,这就是弯管流量计的基本测量原理。
    弯管流量计由弯管传感器、智能显示仪表、差压变送器及一些阀门组件(三阀组、三通旋塞阀、针型阀等)组成。当流量测量需温度、压力补偿时还应配备压力变送器,温度传感器。
    弯管流量计以其结构简单、无附加压力损失、无磨损、运行准确、稳定、安全性能优越、维护简单方便。深受广大用户青睐。因此敝司产品一直以来在冶金、石化、化工、电力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品凭借优越的性能价格比和可靠的稳定性得到了用户的肯定。
一、弯管流量计的基本特点及与其它流量计性能比较
1、结构简单,性能价格比优越
    弯管传感器是用标准几何90度弯管加工制作。因其结构简单,所以故障率低、维护简单方便。
2、免维护的流量传感器
    真正意义上的免维护流量测量装置是没有的,我们这里所谓的免维护流量测量装置应该具备如下的基本品质。工作中不会磨损或者对磨损不敏感;在高速流体冲击下不会变形、扭曲、震动;长期高低温工作条件下敏感元件不会老化、变质而降低稳定性和灵敏度;对于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震动、粉尘、潮湿、电磁场干扰不敏感;经过长周期运行它的稳定性、灵敏度、准确性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传感器被粘污、结疤、堵塞等等,符合免维护弯管传感器的标准,保证了流量计长期高精度测量的工作状态。而孔板流量计的节流口对微量磨损就十分敏感。规程规定,计量用孔板流量计的孔板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强制性磨损检查,这是保证孔板流量计准确计量的必要条件。对于那些大管径的孔板和蒸汽孔板,其拆装难度之大,维修费用之高,给使用者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与涡街流量计相比,涡街流量计抗干扰能力差,震动对其运行影响非常大。
3、无任何附加节流件或插入件,无附加压力损失,节约能源
    这一特点给弯管流量计的工业化应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经济效益。  对孔扳流量计来说,流体在孔板上的压力损失是不可恢复的,其损失可达孔板在该流量下产生的差压值的60%~80%,为了提高其测量精度,设计人员在选定孔板流量计的工作差压值时一般都取高值,使该压力损失成为不可忽视的数值。
    弯管流量计则不存在管道附加阻力损失的问题,孔板的节流损耗可简单地看作是弯管流量计的节能效果,这对于那些大系统、大管径、大流量、低压力的测量对象好处更加明显。
4、可测量容易脏污、易堵塞传感器的流体
    循环水水质较差,对流量测量装置的污染影响较大。孔板流量计的节流件或涡街流量计的插入件极易被循环水玷污或堵塞,尤其是孔板节流口的直角部分,即使是轻微的玷污也会对测量精度造成极大的影响。弯管传感器对于类似循环水这样的介质(如高炉煤气等)其适应性是不用怀疑的,即使是长期的运行也能保证弯管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保证其足够的测量精度。
5、适应性强,量程范围宽、直管段要求不严格
    只要是能用孔板、涡街,均速管等流量计进行测量的流体都可用弯管流量计来进行流量测量,且在耐高温、耐高压、耐冲击、耐震动、耐潮湿、耐粉尘等方面,弯管流量计远远优于这些常用的流量计。
    高温、高压、冲击、震动使涡街流量计适用范围十分有限,这与它的测量原理有关。震动、冲击对弯管传感器的正常工作几乎没有影响,而高温、高压对于弯管传感器来说只要采用与工艺管道相同材质的标准弯头,就可以得到解决。
    量程范围宽一方面是指弯管流量计对于其测量介质的流速适用范围宽,蒸汽或其它气体介质,流速范围为0~7~70m/s;液体介质流速范围为0~0.3~5m/s。以上所说的流速范围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如果被测介质没有上限流速的限制,则流速范围还可更大;有足够精度的微差压变送器相配合,则流体流速的低限可取得很小。高质量微差压变送器的应用使弯管流量计能够适应低流速、小信号测量的要求。总之,弯管流量计的量程范围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对象的流量测量的要求。
    量程范围宽的另一方面是指弯管传感器的几何尺寸没有限制,管径可从十几毫米到一米甚至两米以上。直管段要求不严格也是弯管流量计在现场使用中十分重要的特点之一,许多流量测量装置都因为现场直管段不能满足要求而不能进行测量或不能保证其测量精度。弯管流量计在实际应用时只需保证前5D、后2D,远远低于其它流量测量装置的要求。
6、测量精度高、重现性好
    实验证明,弯管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可达到1.0%。重现性精度高达0.2%。
7、测量数据可直接接入DCS系统
     测量数据可直接输入DCS系统。专用主机配有RSR-232、485通讯接口。
8、安全性能优越
       弯管传感器结构简单无任何插入件和机械结构,不会产生摩擦生热。氧气、煤气等易燃、易爆介质只要配置防爆型一次表。就可保证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3.一般气体的测量
一般气体的测量包括压缩空气、氧气、氮气、高炉煤气、焦炉煤气、窑气等。在测量如压缩空气类似介质中有些用户为了节能降耗,一般采用将鼓风机电动机都改为变频调速,用来代替传统的调节阀控制风量的节能手段,其节能效果当然是明显的。如果弯管流量计替代孔板流量计进行流量测量,则可进一步降低管道。
二、弯管流量计的适用范围
    弯管流量计可用于测量气体、液体、蒸汽各种介质,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发电、热力、自来水、环保、造纸、石油、天然气等行业。
1、气体:煤气(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发生炉煤气、混合煤气等)、天然气、空气(热风、冷风)、氧气、氨气、氮气、氩气、乙炔、窑气、二氧化碳等各种气体。
2、液体:水(饮用水、供暖热水、冷却水、循环水、污水)、酒精、液氨等各种液体。
3、蒸汽:饱和蒸汽、过热蒸汽
压力损失,达到更佳的节能降耗目的。
三、弯管流量计的应用及认可
      我厂生产的弯管流量计,各种介质的测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弯管流量计是一种高新技术型、节能型计量仪表,是集现代弯管加工技术,现代差压测量技术及现代计算机技术的综合结晶,这些高新技术的综合应用,使弯管流量计能满足工业企业对各种介质流量测量的要求。
    我公司弯管流量计产品品种齐全:智能显示仪表、标准几何弯管传感器、机加工弯管传感器、标准直线型安装Z型弯管传感器、大弯径比弯管传感器、一体式弯管流量计等产品,满足用户不同介质、不同环境的测量选择,为用户提供选型、设计、生产、调试等全方位服务。产品质量可靠、外型美观,并且全部经过实验标定合格后出厂。
我们以诚信为本,努力以最完善的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回报客户。并且严格要求生产、技术、服务人员做到技术第一,实现对用户质量和服务的承诺。
质量方针:立足高新传感技术,以人才为本;
     满足市场需求,以客户满意为宗旨;
     勇于开拓,不断创新;
     树立公司一流形象, 打造行业一流品牌!
服务承诺:时刻对品牌负责,永远让顾客满意

网友E:
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留言给我,我会联系你.
在这里就不留联系方式了,请谅解.

网友F:
让我认识蜗接了都是吹的

网友G:
我这的涡街绝对用得住,欢迎询价,13969138958

网友H:
每种型号的流量计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流量计选型是根据所测量的介质及现场的工艺条件所定的,不能盲目的说那种流量计好,那种不好。

网友I(2007-08-07):
千山慕雪的意见我同意,选型不当是无法准确测量的。

网友J:
LZ说话真有意思,
一棒子把涡街全打死了.
你把你的工况提出来(压力,流量,直管段,振动情况,有无干扰),
我给你选一台.如果不好用,算是白送,
如果你的工况的确没法用,还硬选,那自然是没法用了....

网友K(2009-04-16):
我用的涡街流量计也是问题一大堆

网友L(2009-09-25):
横河的涡街不错啊,孔板才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