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控制伺服

楼主(2007-06-25):
各位大侠能否帮小弟看一下以下的程序能不能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运行,并且精确定位啊
LD X0
DZCP K20000 K40000 D8140 M0
LD M0
OR M2
DMOV K2000 D0
LD M1
DMOV K5000 D0
LDI X2
DPLSY D0 K80000 Y0
如果不行,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用plsr指令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plsr K100 K2000 K3000 Y0

网友B:
谁有贝加来的软件,可编程版.

楼主:
下面引用由invent在 2007-6-27 0:38:00 发表的内容:
用plsr指令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plsr K100 K2000 K3000 Y0
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
--------------------------------------------------------------------------------------------
PLSR发脉冲的频率有限制的啊
10-20000Hz

楼主:
伺服直接额定转速启动的话有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