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07-06-25):
各位大侠能否帮小弟看一下以下的程序能不能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运行,并且精确定位啊
LD X0
DZCP  K20000  K40000  D8140  M0
LD M0
OR M2
DMOV  K2000  D0
LD M1
DMOV  K5000  D0
LDI X2
DPLSY  D0  K80000  Y0

如果不行,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列出的是PLC的IL程序吗?

就“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运行,并且精确定位”的运动需求而言,如果有合理的加减速策略,应该可以实现,但是简单的PLC恐怕不能兼顾多段速度和定位需求。

网友B:
应该是fx2n的程序吧。正如版主所述,恐怕不行。用a273应该可以的。另如果要求简单的话有些控驱动器也可以做简单的运动控制规划。

网友C:
从程序上看,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运行应该是可以的,但要精确定位的话必须使用中断,普通输入点有扫描周期的延迟。这和间歇式横切机上相似。

网友B:
???,我怎么觉得精确定位是可以的,加减速规划比较难呢?以上诉程序为例,一般来说都是CPU把DPLSY  D0  K80000  Y0中的D0值和80000送入制定的寄存器(发脉冲的控制寄存器,fx2n的y0和y1是与其它的io点不同)中,这样就可以按照制定的速度和脉冲数发脉冲,因此脉冲数是不会错的,用伺服定位应该是精确的。晓流说的是控制变频器吧?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色标定位。
定长度是可以的。

网友C:
需要加减速的话一般可以使用DPLSR指令

楼主:
那加减速怎么控制呢,PLSR好象频率有限制的
只有10-20000Hz

楼主:
伺服以额定转速启动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是否可行啊

网友D:
 伺服以额定转速启动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是否可行啊
很可能驱动器过载保护。就算驱动器没事,你的负载恩能够抗得住这样的冲击吗?

网友A:
空载试试伺服的额定速度阶跃响应能力,应该不会有问题。若带载,就参照刘斑竹的提示好了。

楼主:
那一般伺服的启动速度你们怎么控制的啊

楼主:
象绝对位置好象有加减速时间的吧
不知道能否可以用的

网友A:
一般伺服使用都是有和系统惯性和加速能力相适应的加减速规划,绝不可以硬起,否则机械冲击太大,机械系统就受不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6-29 20:16: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伺服使用都是有和系统惯性和加速能力相适应的加减速规划,绝不可以硬起,否则机械冲击太大,机械系统就…
--------------------------------------------------------------------------------------------

那怎么实现加减速的功能啊?

楼主:
  还有伺服的清零信号一般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建议去看PLC和伺服手册

网友A:
“那怎么实现加减速的功能啊?”———多数控制器都多少会有一定的加减速控制功能。

楼主:
TO:波恩
那你是说程序里面不一定要有加减速控制的?

网友A:
如果控制器有加减速功能,则可以调用相关函数,模块或配置相应的参数。没有,则自己想办法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