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安装问题请指点!紧急!

楼主(2007-06-25):
我在安装第一台是没问题。但是在安装第二台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请指点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补充:这个提示是我在安装完SP4后,升级到SP5时才现在这样提示的,安装SP4时一切正常。

网友A:
先卸载sp4再装sp5

楼主:
你的意思是他们冲突了???

网友B:
问题在于您的SP4是怎么搞上去的,是原版的安装文件还是参照网络上的直接安装SP补丁的方法搞上去的?

网友C:
先卸载以前版本,保留部分信息,然后再安装。

网友D:
要安装SP5必须先卸载SP4,卸载过程中可以保留的文件建议保留。

楼主:
搞定了!!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