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锭走架纺纱机配置全新式样的个人计算机提高整机自动化控制水平

楼主(2007-06-25):
由意大利OFF.BIG(奥福比科)公司生产的Bigagli系列立锭走架细纱机自1983年起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有200多台(不包括B4型机器)在运转。该设备和其它同类设备相比,Bigagli立锭走架细纱机大大提高了产量和纱线质量,特别是羊绒纱和兔毛纱。作为Bigagli系列产品之一的RobospinB6走架细纱机最大长度70多米,1060锭,锭速达到15000转/分。锭间距离65毫米,纺纱行程6米,出纱速度能够达到每分钟每锭18米。B6系列立锭走架细纱机把电子技术、纺纱工艺及机械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机电一体化,能精确控制纺纱全过程,从而提高纱线质量并使纺纱过程具有重现性。B6系列立锭走架细纱机由CNC系统(数字模块为WARPRE10X)控制,它能精确地把握纺纱全过程。数据被储存并显示在PC屏幕上,且直接作用于机器的控制板上。与锭子、喂入走架、喂入罗拉、粗纱退绕滚筒、导纱弓和张力弓有关的参数是预先设置的,为的是更精密且非常准确地操作。
RobospinB6走架细纱机采用无刷电机驱动,使高效节能与强劲动力以及弓压下与抬起纱线同步进行成为可能,并使维修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牵伸和卷绕的准确控制能够提高纱线质量。生产参数可在屏幕上显示,而在机器运转过程中这些参数可以调整并获得理想的加工条件。纺纱参数,如:支数、捻度、卷绕张力,以及生产参数,如: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等均能储存于计算机软件中。当进行相同或类似品种纺纱时,B6可自动重新装载设置相同的参数,同时可选配粗纱卷棒自动更换、粗纱自动生头、自动落纱和自动放管等装置,使挡车操作自动化奥福比科公司在原有产品上又采用了大量新技术,使RobospinB6系列立锭走架细纱机更趋完美。新型设备不再需要备份电源供电, 因此不再从零周期开始。一但主电源掉电,新型机器不会丢失位置数据,可以从停止位置重新开车而不会引起纱线断头;新的矢量用户界面,配置中文操作界面,可显示在屏幕上的数据和影像代表新型机器运转过程中的精确位置和参数;完全网络连通、特别研究的Windows系统全新程序;将报警状况和数据(包括生产数据)全部贮存,产生一个文件,存储所有发生在机器上的各种事件并有日期和时间,这对解决可能出现的故障很有帮助;分别控制机器左右侧的卷绕弓,以避免实际发生在成形方面的轻微问题;全新式样的个人计算机,带平板显示屏,根据需要也可配平板触摸屏。在新技术新材料上,由原来的钢制滚筒改为全新的铝材锭子滚筒,表面镀了一层特殊材料,非常牢固。这种新的锭子滚筒有法兰轮缘,是全新设计。新设计的压辊罗拉,可拆卸,可清洁,轴承更换简便。另外,该设备左右两侧可完全分开独立运行,左右两侧可成直线排列,也可垂直成直角排列,还可分成两排面对面排列,这样使一台机器变成两台,使用户减少设备投资并根据厂房具体情况进行设备布局,减少设备占地面积,方便操作。

网友A(2008-12-17):
Z&Q公司,根据纺织机械对张力控制的需要,开发出可有效提升整经质量和能力的新型纱线张力器。
新型纱线张力系统,作为附件可以独立工作,传感器测定并传回实际纱线张力值,并与目标值作对比。如果实际值和目标值出现偏差,单独对每条纱进行调整,保证纱线张力均匀。纱线张力器,纱线张力稳定且对纱线作用柔和,使张力器可运用于生产高强产业用纺织品的超细纱线,如织制电子业中的电路板织物的纱线,也可应用于土工布、传送带、玻璃纤维壁纸、高强防弹材料等生产新领域,受到用户的青睐。

纱线张力器 松式络筒机 络丝机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

网友B(2009-06-13):
有没有关于B5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