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恢复初始状态

楼主(2007-06-25):
用RS触发器设计的单键控制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该程序正在有输出的情况下,将PLC断电,再次恢复送电时,会出现该单键控制程序仍然有输出。怎样修改程序,能够做到断电后PLC无输出,恢复到初始工作状态,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在OB100里作个初始化程序,让它复位呢,可以试一下,就是说当CPU重启动时,让它复位!

网友B:
是不是相关程序的存储区被设为了保持型,在暖启动后也会保留,可以查查CPU中的相关设置。

网友C:
楼上说的有可能,建议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