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U发送短信简明分析

楼主(2007-06-25):
例如短信息中心号码为深圳 +8613800755500
对方手机号码为 +8613612345678
要发送的信息为“中”
算法步骤:
一、地址部分,用字符串 addr 表示
1、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addr = "+8613800755500"
   => addr = "8613800755500F"
2、将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addr = "683108705505F0"
3、将短信息中心号码前面加上字符91,91是国际化的意思
   => addr = "91683108705505F0"
4、算出 addr 长度,结果除2,格式化成2位的16进制字符串,16 / 2 = 8 => "08"
   => addr = "0891683108705505F0"
二、手机号码部分,用字符串 phone
1、将手机号码去掉+号,看看长度是否为偶数,如果不是,最后添加F
   即 phone = "+8613612345678"
   => phone = "8613612345678F"
2、将手机号码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换。
   => phone = "683116325476F8"
三、短信息部分,用字符串 msg 表示
1、转字符串转换为Unicode代码,例如“中”的unicode代码为 4E2D,
   (好像是将中字的ASCII码分开,分别转成16进制)。因为我用DELPHI,
   请vb朋友自己找例子,网上应该许多
function TfrmMain.str_Gb2UniCode( text: string ): String;
var
  i,j,len:Integer;
  cur:Integer;
  t:String;
  ws:WideString;
begin
  Result:='';
  ws := text;
  len := Length(ws);
  i := 1;
  j := 0;
  while i <= len do
  begin
      cur := ord(ws[i]);
      FmtStr(t,'%4.4X',[cur]);  //BCD转换
    Result := Result+t;
    inc(i);
    //移位计数达到7位的特别处理
    j := (j+1) mod 7;
  end;
end;
   即 msg = "中"
   即 msg = str_Gb2UniCode( msg )
   => msg = "4E2D"

2、将 msg 长度除2,保留两位16进制数,即 4E2D = 4 / 2 => "02",再加上 msg
   => msg = "024E2D"
四、组合
1、手机号码前加上字符串 11000D91,这是一些PDU代码,写死就行了,感兴趣可以参考相关PDU格式说明
   即 phone = "11000D91" + phone
   => 11000D9168683116325476F8
2、手机号码后加上 000800 和刚才的短信息内容,000800也写死就可以了
   即 phone = phone + "000800" + msg
   即 11000D9168683116325476F8 + 000800 + 024E2D
   => phone = 11000D9168683116325476F8000800024E2D
3、phone 长度除以2,格式化成2位的十进制数
   即 11000D9168683116325476F8000800024E2D => 36位 / 2 => 18
五、所以要发送的内容为
   AT+CMGS=18<回车,ASCII为13>
   addr+phone+<^Z>+换行回车<13和10>

   即AT+CMGS=18<回车>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16325476F8000800024E2D^Z换行回车
你先用AT指令试是   然后在用程序实现
function Encode7bit(Src:String):String;
var Dst:String;
    i:Integer;
    CurS,NextS:Byte;
    TStr:String;
begin
  for i:=1 to Length(Src) do begin
    //当前是字符按8位分组的第8位,无需编码(8个字符已缩短为7个)
    if (i mod 8)=0 then Continue;

    //取当前位为数字
    TStr:=Copy(Src,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