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瞬间电流

楼主(2007-06-26):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瞬间电流有多大?16平方毫米多心铜线够过吗?

网友A:
交流电流不要说瞬间,过零点的瞬间电流是零。75KW笼型电机星角启动的启动电流约400A,电机接线应35平方,电源线应50平方。

网友B:
一次瞬时冲击电流约400A,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可达2000A..
55KW以上电机搞不好往往二次切换时跳闸..

网友C:
16的不行

如果做空载实验最少用25的

如果是安装的话 最少要1楼的标准

网友D:
如果使用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E:
下面引用由YCS1在 2007-6-26 11:47: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使用变频器可以吗?
--------------------------------------------------------------------------------------------
没问题

网友E(2007-07-26):
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155A左右,全压启动时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仅为全压时的1/3,即1.5~2.5倍之间,大约300A左右。

网友F:
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150A左右,全压启动时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仅为全压时的1/3,即1.5~2.5倍之间,大约300A左右。
经验公式:
我是这样想的:75KW*2=150A
150A\(2.3--3左右)=50平方毫米
如果你的线路长的话,还要加大,不然压降很大的.
如果线路不是很长,50平方毫米最起码了!

网友G:
    16平方的线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是变频器也不行啊,我觉得电缆线最起码也得在35平方
    按一平方通过8A的电流
    试着算算

网友H:
最少也得在35平方,查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6-26 9:21:00 发表的内容:
  交流电流不要说瞬间,过零点的瞬间电流是零。75KW笼型电机星角启动的启动电流约400A,电机接线应35平方,电…
--------------------------------------------------------------------------------------------

网友J:
16的绝对不行,有条件的还是50吧

网友K:
 本厂用的75KW电机在启动时接近300A,时间50秒<拖动的机械惯量大>,6根相线都是50的,因工作环境温度高了点.

网友L:
  16铜导线肯定不行.用银导线或镀银的应该可以。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呀?空载或轻载在300~400左右,推荐用50平方的

网友M:
肯定不够有的主线路用55平方的分线路用35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N:
启动电流约是75*2*7/3=350A. 16的不行,应该需要50平方的

网友O(2008-12-18):
40千瓦的电机 变1万1 的电压 380供电电源 那么接出去的电缆 和接入电缆应该是多大的

有知道 回个信息谢谢 QQ547220256

同行别骗我 我也会多问参考意见

网友P:
那么请问大家是怎么计算色呢??/??可以教我们吗??????

网友P:
其实大家讨论怎么多还不如把计算的方法拿出来分享一下大家说是吗>>>>????//呵~~~~~~~~~~~~~~~~

网友Q: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机的6根线用35的(因为是6根分流作用),开关的进线需要50的。

网友R:
起码要50的吧,150A的我单位里要用70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