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自由口通信

楼主(2007-06-26):
手头有一条USB/PPI线,一个S7-221CPU,不知可否与个人电脑实现自由口通信?我看了说明书范例一般用XMT和RCV指令.盼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5409

楼主:
感谢lesing.du: ,我现在的疑问是USB的转换线是否也可以?

网友A:
其实自由口通讯就是走的485总线。只要有两根信号线485+以及485-就可以,USB转PPI的应该可以实现的!你为什么要用计算机和200通过自由口通讯?难道只是为了分析自由口协议的数据?

楼主:
为了把PLC采集到的数据不断地发送到计算机,用VB或其他软件做个程序来处理数据,以及打印.我打算就用这条编程下载线做,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B:
也想知道

楼主:
自顶一下
等待高人指点

楼主(2007-08-22):
试了以后还可以,不过USB的没有485的速度快。

网友C:
可以吧,我用PC/PPI电缆可以,用USB/PPI就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