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7-06-26):
我现在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我们生产一台设备卖到国外,因为我国电源与国外电源标准不一样,所以现在对方能提供的是三相220V,60Hz的交流电源,而我们国家的是三相380V,50H的电源,我用的是单相电机,用国外的两根相线间电压可以达到220V,但频率升高了,转速也升了,这能用吗?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速度肯定高。就同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一样。可以使用。但是反过来就不可以,60HZ 的电机用50HZ就会发热,速度慢。

网友C:
频率提高了,你的电机的转速提高了,散热

网友D:
可以呀。但要注意散热。可能扭矩不会太高。用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三相电机吧,三角形接法,这样稳妥一些线路改动也不大。

网友F:
改三相电机,三角形接法. 外加一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