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一下这是下儿本的什么玩意

楼主(2007-06-2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输入输出模块吧,个人感觉

网友B:
第一次看到

网友C:
这只是一个端子排而已,网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搜到的啊!
http://www.ca800.com/product/html/2007-1-1/p5781.html
这个网站有点信息!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网友D:
这可能是一个端子排.里面接的信号是控制信号

网友E:
“A6TBXY36”

是“36 PTS, SINK, APPLICABLE TO A1SX41/42 & A1SY41/42”

是为三菱高密度模块、32点输入输出模块配备的专用端子板

网友F:
 老工控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