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仪表分类法

楼主(2007-06-26):
关于仪表的分类很多,能否根据通讯性分为可通信仪表和不可通信仪表呢?
望知道者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是智能和非智能仪表吧
这个的分类方法应该属于通讯方式划分,比如:最早的气动表 电动表 DDZ-II型表,DDZ-III型表,到现在的智能仪表

网友B:
根据仪表有否引入微处理机(器)又可分为智能仪表与非智能仪表。根据仪表信号的形式可分为模似仪表和
数字仪表。 仪表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分法也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