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GX-Develper编程软件给程序里的元件加注释

楼主(2007-06-26):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软件使用手册看

网友B:
在“显示”下有“注释显示”;
再点击一个按钮:
1--1 1-----
1     ××××
      ××××

上面有一红色笔形状;
然后在需要添加处双击,即出现注释添加对话框。

楼主:
还是不清楚,能否说的清楚点

网友C:
同意 明理 的说法。 如图所示,注意图中打圈的两处。

网友:
在左边的工程管理器里有{软元件注释,在里面找到要注释的元件,加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谢“云fly”的补充。

网友D(2008-10-05):
4楼说的好,我刚学plc,看了4楼的,学会了,谢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