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编码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6):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我现有绝对式单圈的旋转编码器,想用这个单圈编码器实现测量长线距离(达到绝对多圈旋转编码器相同功能), 在FX2N的PLC程序里该怎么实现!~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谢谢!~ (第一次使用这玩意,买错了型号!~)

网友A:
每一圈来一个零位行不呢

网友B:
在PLC的停电保护数据区设置一个变量,记录圈数。

网友C:
我用过使用s7-200实现类似的控制。用高速计数功能,挺好的。但不知FX2NPLC有无此功能,如果有的话,应该好做。

网友D:
记圈寄存,当增量用,并保佑停电时别停在0附近。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尖嘴钳在 2007-6-26 11: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使用s7-200实现类似的控制。用高速计数功能,挺好的。但不知FX2NPLC有无此功能,如果有的话,应该好…
--------------------------------------------------------------------------------------------
用西门子200的高速计数功能连接绝对值编码器?能介绍下怎么用的吗?

楼主:
是这样的啊, 是OMRON的E6CP-AG5C绝对单圈格雷码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因为是格雷码输出的,所以用不上了高速计数器,我咨询过OMRON公司技术人员,他们说可以通过PLC的程序让这种单圈的编码器达到绝对多圈编码器一样的功能!~ 我尝试过好多次,如果让编码器转速慢一点,用三菱FX2N里的加减乘除函数,倒还可以将就着使用,可以达到类似多圈一样的效果, 但是如果转速快了一点,记圈寄存根本就计不了!~ 请高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赐教!~~ 谢谢!~
QQ:76318479 E-mail:shaolin435000@126.com

楼主:
就算停点时停在了0附近,只要不再旋转的话,也还不会影响我的计数值的 , 我用程序都已经试验过了的!~

网友D:
根本的问题就是换可多圈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我看到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机械手上用的就是这种型号的编码器啊,不过他的PLC的OMRON的而已. 用起来效果也蛮好的啊~ 定位相当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