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自定义功能块

楼主(2007-06-26):
用的是me,5.5, 自定义了一个功能块F1,在功能块中需要调用TON。但是在main程序中调用F1的时候,就需要给F1一个instance data name。 问题是这个name只能输入数字却不能输入字母。输入数字的时候自检还会报错。请问是什么愿意?
另外,如果我删掉F1中的TON,instance data name就可以输入任意的字母,而不需要预先定义。。
请问怎么使用自定义功能块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A:
功能块是需要instance data name没错,但是NAME不能输入字母吗?不会吧,不管有没有TON都可以输入字母的。现在ME最新版是5.6,升级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