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7-06-26):
正在学习使用全数字式傻瓜伺服.750KW小惯量.采取直联方式.连接一个10cm左右的铁棍
利用电机测量惯量比为1.1
要求是:50-60ms之内走玩半圈.并且完全停稳不可有一个脉冲的误差.这半圈内可以overshoot.
question 1:请问这个要求可以达到么.客服来了两个工程师,没有搞定,我想是时间太短了.
Q 2: 这个东西的重现性为什么这么差.昨天调出个参数 80ms走的挺好.明天就不行了.
Q 3:谁有傻瓜伺服的详细资料:原理,调试经验什么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A:
750W还是KW,可别弄错了,很吓人的!

1.如果是750W的小惯量伺服,带1.1倍的惯性负载,50-60ms之内走半圈,半圈内还可以overshoot,这样的要求应该是可以达到;不过“完全停稳不可有一个脉冲的误差”要求有些过分,毕竟伺服属于有差调节系统,合理的要求可以是±1个脉冲。
2.重现性是否与上述指标要求有关?
3.用的哪家的“傻瓜伺服”,看它的资料好了。至于原理,无外乎伺服的基本原理,所谓“傻瓜”只不过是指操作的方便程度罢了,“调试经验”是要靠积累的,根据使用要求结合伺服功能,慢慢试,多使使,自然就有会变得经验了。

楼主:
 波恩版主太可爱了..太感动了,我去擦干眼泪回头接着问

楼主:
1.简单计算了一下,2*PI*R/10000:一个脉冲相当于65个um但是我要
的精度高于这个啊.现在瞎调出80个ms可以貌似稳定(用厂商提供的软件观察位置不在晃悠)..希望把时间弄的更小一点.却怎么也上不去了
2.就是这个参数过一会就有可能出现共震.或者从0-180可以.从20-200这个位置就不可以了.不知道是机械坐的不好.还是稳定裕量太小,有点变话它就抗不住了.

3.Delta. 资料不够详细.我想知道的没写.:(
4.现在使用的位置模式.请问速度曲线的规划对整定时间影响大么.
我是用发5000个脉冲.请问怎样规划比较好呢.我只是简单梯形了一下

网友B:
1. “简单计算了一下,2*PI*R/10000:一个脉冲相当于65个um” 不换伺服就额外加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吧(说不定还能弄个全闭环呢),恭喜恭喜。
2. “是这个参数过一会就有可能出现共震”,为了提高响应速度,你的刚性调的过硬或参数不合理也很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PMAC有陷波设置,可以试试看效果有没有改善。
3. 根厂家要啊,要不就去www.deltatau.com下载吧。
4. 影响当然有,但如果你对过冲的不怕,就把加减速时间尽量设小点,先调出速度响应来。瓶颈还是速度响应,另外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和电机啊,机械和电气时间常数如何,定位时间如何?这些恐怕才是你的系统响应瓶颈。
总的来说,感觉你的要求还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A:
“lg_006”解答的很好,是个人才!

网友C:
“1.……不换伺服就额外加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吧”
如果外加的编码器分辨率比伺服本身的还高,“傻瓜伺服”恐怕也就不能用了。

“50-60ms之内走玩半圈.并且完全停稳不可有一个脉冲的误差”
用位置控制的傻瓜伺服实现这个要求,不一定做不到,但是,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用速度控制或者力矩控制,相对容易一点。

网友D:
走半圈无累计误差应该可以达到。以前做过一东西,每一工作节拍伺服电机走一整圈,无零位之类的消间隙动作,调试时没试多久就发出去了。结果没几天客户打电话说那东西工作久了要慢慢的往一个方向偏移,我觉得不是控制问题,一定是脉冲或是伺服出问题了,后来打电话给卖伺服的,说是因为那个65535除不尽,重新设置电子齿轮比就好了。那机器一天24小时的工作,每分钟一百多次转圈,好好的

楼主:
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
伺服电机应该是动态平衡,以前也看过贴子讨论.稳态得时候都会有波动.那么最后一个脉冲都没有是如何做到的.
是波动小到小于编码器的一个脉冲,或者是这种傻瓜伺服采取了某种方法.让自己稳定下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6-27 20:05:00 发表的内容:
  ““1.……不换伺服就额外加个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吧”
如果外加的编码器分辨率比伺服本身的还高,“傻瓜伺服”恐怕也就不能用了。

“50-60ms之内走玩半圈.并且完全停稳不可有一个脉冲的误差”
用位置控制的傻瓜伺服实现这个要求,不一定做不到,但是,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用速度控制或者力矩控制,相对容易一点。
--------------------------------------------------------------------------------------------

1.没有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用呢??如果外接的话,编码器真不知道接到哪
2. 我实习的公司就是因为伺服研发力量比较薄弱才选择这种傻瓜式的.速度控制还需要控制卡什么的.

BTW: to 波恩  750W...要是KW,那些共振早把我振飞了 .
周末去香港庆祝十周年去..散散心...破伺服...

网友A:
to “sunfu”:“伺服电机应该是动态平衡”没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差调节,所以原则上做不到“无差”静态定位,最多能保证定位偏差在“±1个脉冲”。

傻瓜型伺服多不具备第二编码器接口,所以无法直接接入高分辨率编码器,如果采用“速度控制”+“控制卡”的上位位置闭环模式,那么采用傻瓜型伺服的成本和简洁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B:
难道你没用控制卡?看你又问delta,又用厂商提供的软件观察位置以为你用PMAC呢。要是没用运动控制卡的话,精度不满足就只能换伺服了。不然的话可以将编码器接到控制卡上。另“如果外加的编码器分辨率比伺服本身的还高”是指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且伺服只能接自己电机的编码器的情况下。由于位置伺服对自己所在位置的精度判断仅能通过电机编码器导致“位置内环”精度没有“外环”高造成外加的高分辨率编码器被“架空”,失去意义。

楼主:
To 波恩:
1.用放大好多倍的camera观察.最后应该是停下来了.(观察的是与电机相连的铁棍的脑袋部分.)该camera 5um/pixel.应该认为停止.
2.现在这样:用软件观察60 ms不在有反馈脉冲波动.但是过了几十个ms又出来几个正负一,把他们整没了就好了.

楼主:
晚上去练车,回来继续请教傻瓜电机傻瓜问题

网友C:
"2.现在这样:用软件观察60 ms不在有反馈脉冲波动.但是过了几十个ms又出来几个正负一,把他们整没了就好了"
我很怀疑,能不能整到绝对没了,可以让它波动小(最小也就是1了),可以让它波动慢,完全不动,它就不是伺服了。

网友E:
你要求怎么高,就不应该选择2500线的伺服,应该选17位的伺服,价格是高那么一点。

网友B:
TO Sunfu:你的相机不错哈。但还是下面这样几个问题。1,不管是哪种相机都是有曝光时间,和响应时间的,如果其长度超过电机的波动时间,那就没法采样波动了。2,如果你是用尺寸/分辨率的方式得到的5um/pixel的话,可以说相机(数码相机)的分辨率,是电分辨率,光学分辨率还是个问题。3,如果你确信你的相机没问题,而相机没有采样到震动,当编码器采样到了,那就说明你的伺服软件到编码器,编码器到电机轴,或电机轴到你的负载之间可能有问题,比如干扰?传动刚性不足等。4,如果你的伺服分辨率不足以支持精度要求,那么即使停稳了,也可能是停稳在一个有精度超差的位置。

网友A:
“可以让它波动小(最小也就是1了),可以让它波动慢,完全不动,它就不是伺服了”———完全赞同!

“又出来几个正负一”这才是伺服的本色!真想精度高,还是按“zlzxw”和“lg_006”的建议,选个分辨率更高的伺服吧!

网友F:
我經常跟客戶說 控制器最笨了 怎麼現在伺服也有傻瓜
朋友解釋一下 ????

网友A:
与所谓的“傻瓜相机”概念雷同,不是还有人推“傻瓜数控”吗!

楼主:
编码器:
请问,比如说这个倍频完10000的编码器。360/10000=0.036度。那么,根据编码器,或者说是伺服的原理:它会是到一个刻度就发脉冲,还是说在这个刻度左右一点点都会发出脉冲。然后伺服根据这个脉冲来找位置。换句话:如果机械部分假设完全没有震动,或者偏移的话,伺服找到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按理说我用的伺服算出来的精度应该是60um,但是从camera看到的图像来看,80%的停止时都是固定一个位置,至少肉眼看不出来一个像素的偏差。也有一些情况会变动4.5个像素。。迷惑中。。不知道我的问题描述清楚没有。。

楼主:
还有: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从delta的软件中读取,很多时候看不到一个脉冲的波动,驱动器显示的也没有。。那么这个动态伺服。。是不是这个动态波动还没有达到跨过0.036。
那么如果,真的参数调整的不错,有没有可能每次调整都找到同一个位置(如我上面所猜测),因为我要做得动作很简单。就是180度反复运转。

谢谢:刘斑竹,波恩斑竹,lg_006兄弟。。
这个论坛真的很不错,各位兄台都愿意把自己的经验与别人分享。。真的很感谢。。虽然暂时想毕业以后搞视觉。。但是还会来这个论坛经常看的。。

衷心感谢,希望祖国的技术早日追上来。。。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每次调整都找到同一个位置?“人是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的”,不能说次调整都找到同一个位置,只能说重复精度满足要求或达到一定程度。然后有扰动是正常的,外部电气干扰,震动,都可能对伺服电机定位有影响,但从控制的原理上讲,当这种干扰造成的影响小于编码器分辨率时,伺服感受不到影响,也就无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很多时候看不到一个脉冲的波动”,“又出来几个正负一”是正常的。按照楼主的描述,“很多时候看不到一个脉冲的波动”,可以说是很可喜的,“看不到一个脉冲的波动”可以说明“动态波动还没有达到跨过0.036”。但绝不能保证永远“看不到一个脉冲的波动”。换句话说,根据目前楼主的配置和介绍,只能说系统不能保证动态波动小于0.036,而是波动的极限大于0.036,至于极限小于多少,也应该说是通过调整和实测得到的结论。请记住,伺服电机不能给你什么指标“保证”,但它一定是“努力”把精度误差限定在正负一个分辨率当量,最中的精度还受外部环境限定。水桶能装多少水,是被最矮的木条决定的不是吗?

至于“按理说我用的伺服算出来的精度应该是60um,但是从camera看到的图像来看,80%的停止时都是固定一个位置,至少肉眼看不出来一个像素的偏差。也有一些情况会变动4.5个像素”请参看前面,我关于使用camera检测精度问题的论述(2007-6-29 9:59:00的帖子)。

网友F:
采取直联方式.连接一个10cm左右的"铁棍"

鐵棍是什麼
 問問賣軸承 他會告訴你 叫"無牙絲桿" 此桿無精度可言 他靠摩差力來帶動滑塊 扭力很小 速度太快 滑差就產生 甚至空轉 所以你的問題出現關鍵在此
這樣應用應該是"手動視覺量測設備" 數控伺服在此難度相當高 尤其高倍率CCD
 請參考 http://www.atechsystem.com.tw/equip/CNC/index.htm

网友C:
"请问,比如说这个倍频完10000的编码器。360/10000=0.036度。那么,根据编码器,或者说是伺服的原理:它会是到一个刻度就发脉冲,还是说在这个刻度左右一点点都会发出脉冲"
如果要这样描述的话,应说它是到一个刻度就变一次输出电平。在这个刻度左一点、右一点,输出的电平是不一样的。

“按理说我用的伺服算出来的精度应该是60um”
你能确保所有的传动环节都能体现出这60um吗?按说60um是不小了,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您真的有把握吗?

楼主:
参考刘版主对编码器的解释: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一个脉冲对应0.036度.如果从零开始.虽然我无法要求电机跑0.018或者0.009,因为编码器到那个位置无法辨别无法发出脉冲.但是我可以要求电机精确的走到0.036,0.072..因为到那个位置就会产生脉冲,伺服就会努力去停到那个位置.虽然如果停不到那个位置,编码器也不会告诉我们(波动小于0.036的时候).但是如果稳定应该是很精确的停到那个位值.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理解可能有误:
刚找了一个编码器的说明书看一下:
编码器输出的是1:1的方波信号(应该叫梯行波)
这个方波的高电平的中间部分应该就是码盘上一个刻度位位置.现在就是不知道,驱动器怎么看待这个方波的.是尽量转到高电平中间部分.还是只要到高电平任何位置它就停止努力了...

网友B:
“还是只要到高电平任何位置它就停止努力了”,你终于悟了!恭喜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给出的是两相正交方波信号,对于大多数控制器(包括伺服等)而言,使用时要进行所谓的4倍频和辨向处理,其实质是针对两相正交方波信号的电平组合状态,抽取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因此可以简单地认为,就每一个反馈分辨率而言,控制器更看重的是方波的沿,只要沿不到,反馈就没有变化。

网友C:
"驱动器怎么看待这个方波的.是尽量转到高电平中间部分"
对于方波信号,不可能判断哪里是中间部分的。

楼主:
又是二位班主,和lg_006老兄
按照笨兄的说法,似乎我的想法就是成立的.这个边沿对应电机轴的一个具体地方,伺服,反馈,都是让电机努力停到这个位置.如果控制的好的话,轴会在这个位置周围很小的左右晃动,而这晃动很有可能远远小于0.036 度.
结论:我要求的精度虽然要求的高于编码器所能提供的.但是因为我的应用很简单.不是每次去找一个新的位置.而是重复去一个位置.那么只要把我要抓的东西,放在恰巧这个边沿,那么电机就会以远小于0.036的误差找到.
当然验证是一个麻烦:此时编码器只能作为粗略检查是否到位.主要应该用图象来检查了......
这样一来也就是说不用买电机了????

-------|
       |
       |___________
    1        0

楼主:
lg_006兄,我用的是高速摄像头,用强光照射.而且仅提取200*200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暴光时间1ms, 300frame/s.看到的图片,多数时候是没有超过3个pixel的偏差的.惊呼,这么准.
但是刚才给delta打电话话咨询了一下,也许是电话里没有说清楚,anyway他说,动态平衡,不太可能保持在上升沿左右晃动,只能保证在一个脉冲内,也就是说0.036内.如果电机的性能都这样,那么即使17位的又又有什么用呢.一个脉冲可是0.003度而以,各位人兄,你们用的这种数字式,17位的电机,都能做到一个脉冲么.

下面引用由lg_006在 2007-6-29 9:59:00 发表的内容:
  TO Sunfu:你的相机不错哈。但还是下面这样几个问题。1,不管是哪种相机都是有曝光时间,和响应时间的,如果其长度超过电机的波动时间,那就没法采样波动了。2,如果你是用尺寸/分辨率的方式得到的5um/pixel的话,可以说相机(数码相机)的分辨率,是电分辨率,光学分辨率还是个问题。3,如果你确信你的相机没问题,而相机没有采样到震动,当编码器采样到了,那就说明你的伺服软件到编码器,编码器到电机轴,或电机轴到你的负载之间可能有问题,比如干扰?传动刚性不足等。4,如果你的伺服分辨率不足以支持精度要求,那么即使停稳了,也可能是停稳在一个有精度超差的位置。--------------------------------------------------------------------------------------------

网友F:
看來你開竅了 不過你還是被廠家忽悠 CCD二次元量測設備看起來是CNC 頂多只能說是電動
此設備真正精度來自光學尺 不管手動或CNC 若你只是用來做觀察 那用伺服是浪費 用來做檢驗精度 那數據是有問題
CNC難在哪裡
1.難在那根鐵棍的特性 無精度可言
2.系統的震盪  造成影像來回移動 高倍率不易對焦
3.外接光學尺(解析度 1um ) 不易補償
4.速度上不去 300mm/min 已是最大門檻(200*150)
視覺加運動控制 在國外已是主流市場
恭喜你跨出第一步

网友B:
十七位的,我是没调出来能1个脉冲停住的时候!早就说过,
     “伺服电机不能给你什么指标“保证”,但它一定是“努力”把精度误差限定在正负一个分辨率当量”
    努力不一定就能成功!当达到一定程度后,编码器精度对伺服定位精度的帮助是有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连接方式。电机轴转动不一定能影响的你圆盘的精度。你系统的刚性不好,有齿隙,可能会造成你电机轴动了但圆盘不动。另,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因为刚性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定位精度!

网友B:
还是“笨鸟”前辈厉害!

楼主:
笨鸟兄,我想我用的并不是你提到的的那么先进的二次元设备。
而是一个通用的高速设想CCD camera,镜头用的2倍放大的镜头。
我的方法:把camera固定,控制电机跑到镜头的下方,然后让电机左右各跑5000个脉冲,然后观察铁棍上的某个特征点,用肉眼看看和上次的位置有多大的误差。然后根据CCD的尺寸/镜头放大倍数/pixel数量得出 5um/pixel.因为我用的是定焦镜头,而且铁棍仅仅水平方向做运动,所以暂时不考虑每次到位后垂直误差造成在image上造成的pixel的差异。

下面引用由笨鳥慢飛在 2007-7-3 11:01:00 发表的内容:
  看來你開竅了 不過你還是被廠家忽悠 CCD二次元量測設備看起來是CNC 頂多只能說是電動
此設備真正精度來自光學尺 不管手動或CNC 若你只是用來做觀察 那用伺服是浪費 用來做檢驗精度 那數據是有問題
CNC難在哪裡
1.難在那根鐵棍的特性 無精度可言
2.系統的震盪  造成影像來回移動 高倍率不易對焦
3.外接光學尺(解析度 1um ) 不易補償
4.速度上不去 300mm/min 已是最大門檻(200*150)
視覺加運動控制 在國外已是主流市場
恭喜你跨出第一步

楼主:
引用由lg_006在 2007-7-3 11:12:00 发表的内容:
  十七位的,我是没调出来能1个脉冲停住的时候!早就说过,
     “伺服电机不能给你什么指标“保证”,但它一定是“努力”把精度误差限定在正负一个分辨率当量”
    努力不一定就能成功!当达到一定程度后,编码器精度对伺服定位精度的帮助是有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连接方式。电机轴转动不一定能影响的你圆盘的精度。你系统的刚性不好,有齿隙,可能会造成你电机轴动了但圆盘不动。另,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因为刚性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定位精度!,

--------------------------------------------------------------------------------------------

lg_006(老公??)兄: 如果是是17位的时候我就不要求它停住,因为这时候一个脉冲是符合我的要求的.我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即使看不到象素的偏差,也是有震动的,只是太小了.
我想还是我之前的问题还是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问题:各位前辈都提到调整的标准+/- 1 个脉冲.但是2500转的时候不符合我的精度要求.  而且中国人都要花小钱办大事.
根据我的观察.在一定时间后(150ms),编码器一个脉冲都没有(采样时间0.4ms).这说明这时候电机州误差肯定小于0.036.
同时,我用camera观察铁棍前端.大多数时候看不到两个以上象素的偏差,换算到电机轴,小于1/5脉冲的距离.
所以我就猜测,虽然我不能要求电机从0走到0.01(小于分辨率),但是我应该可以要求它走到0.036,就是说,对2500线伺服电机来说,有10000个位置对它来说是相对准确的,精确度优于分辨率.因为我的应用比较简单,就是来回找同一个位置.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我就可以继续用这个电机做下去.特向前辈门证实此想法.

关于各位前辈谈到的,+/-1 是合理的要求.我想是因为

-------|
       |
       |___________
    1        0

电机轴一直在这个边沿附近溜达,应该是+/-1;但是虽然从0跳到1,但并不意味着真走了0.036度.

关于连接方式:我是直接把铁棍用顶丝顶在电机轴上的.

网友B:
    能做到当然最好。所想的不过是想帮楼主更全面的思考问题罢了。再提两点给楼主参考,1.“精确度优于分辨率”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受控的;2.“我是直接把铁棍用顶丝顶在电机轴上的”还是换种方式吧,这种方式刚性可不怎么好,至于能有多大影响那就说不清了。应用决定一切,楼主还需自己权衡,这里仅提供的建议。
    另,“lg_006(老公??)”你怎么知道的?要是论坛上mm多我倒是不介意他们这么想。还有就是受你启发,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改个网名叫“波思”混淆视听啊!

楼主:
to lg
谢谢!
1精确度优于分辨率,这句话才是我的问题,我怎么说不出来。
 我觉得说它不受控并不合适。伺服还是要努力到这个点的。只是编码器体现不出来。
2。机械上做得肯定不完美。我说的铁棍太俗了。是作机械的同事给装的。以前都是这么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进行。

波思,u mean boss or cat?
其实版主的波恩 笨。这个名字不错。。我喜欢

  下面引用由lg_006在 2007-7-3 16:22:00 发表的内容:
      能做到当然最好。所想的不过是想帮楼主更全面的思考问题罢了。再提两点给楼主参考,1.“精确度优于分辨率”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受控的;2.“我是直接把铁棍用顶丝顶在电机轴上的”还是换种方式吧,这种方式刚性可不怎么好,至于能有多大影响那就说不清了。应用决定一切,楼主还需自己权衡,这里仅提供的建议。
    另,“lg_006(老公??)”你怎么知道的?要是论坛上mm多我倒是不介意他们这么想。还有就是受你启发,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改个网名叫“波思”混淆视听啊!
--------------------------------------------------------------------------------------------

网友F:
而且中国人都要花小钱办大事. 這是錯誤觀念 錢要花在刀口上
以你用的電機400W就綽綽有餘
視覺的應用 只要被測物能在鏡頭內 被觀測到就可以 所以定位精度要求在0.03---0.05mm  倍率在200倍以下 抓取影像有問題時都可透過軟體來修補
to:lg-006
十七位的,我是没调出来能1个脉冲停住的时候 若你調出來 那就不是伺服 系統概念若強些 是可做到 再努力 加油
順利的話 明年 上述機台 手動或cnc將會在江蘇生產 性能不輸日系Nikon

网友C:
"我觉得说它不受控并不合适。伺服还是要努力到这个点的。只是编码器体现不出来。"
编码器体现不出来,理论上伺服就做不出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7-3 20:00:00 发表的内容:
  编码器体现不出来,理论上伺服就做不出来。----------------------------------------------------------
刘兄,我认为您没有读完我的问题。如果是我想的。伺服努力让之稳定在脉冲的边沿,虽然编码器体现不出来,是有可能实现的。。
anyway谢谢您一直的关注与帮助。

楼主:
当然,这都是基于我的猜测与对图像的分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每次走相同的5000个脉冲停的都是一个位置。我肉眼看来绝对不超过2个 pixel。。远小于10pixel对应一个脉冲的分辨率。但是不了解数字式伺服内部实现的过程,不确定内部是否如我所想努力停在边缘,以前又没有用过伺服。故此向各位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如果是如我所想,那么像松下,台达这样的机器各位高手们又调出过什么样的精度呢?

网友A:
追求小于反馈分辨率的精度应该是没有实用意义的。

网友B:
    波恩,德国的老首都,跟版主开开玩笑罢了,要是谁真叫“1g_006”我也头痛的说。
    TO “笨鸟”前辈,“系統概念若強些”正是晚辈要学习的地方,多谢前辈指教。

楼主:
请问 笨先生,为什么您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呢?
虽然不能用编码器了,但是可以用图象啊.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7-4 8:08:00 发表的内容:
  追求小于反馈分辨率的精度应该是没有实用意义的。
--------------------------------------------------------------------------------------------

楼主:
to Stupid Bird 兄
1.选用750w低惯量,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加减速度,快点整定.成功之后再换小的.

2.先生莫非说,我用普通camera不要考虑0.005mm的分辨绿. 现在就靠它活着呢,要是它不准我也死了.
3.难道17位的不能在+/-1个脉冲中以较低速度晃动么?如果,+/-2,3
就没用了...
4.何为系统概念:您的意思说:机械,电机,图象综合分析?
5.您是台湾来的鸟?点解称software为软体..

下面引用由笨鳥慢飛在 2007-7-3 17:40:00 发表的内容:
  而且中国人都要花小钱办大事. 這是錯誤觀念 錢要花在刀口上
以你用的電機400W就綽綽有餘
視覺的應用 只要被測物能在鏡頭內 被觀測到就可以 所以定位精度要求在0.03---0.05mm  倍率在200倍以下 抓取影像有問題時都可透過軟體來修補
to:lg-006
十七位的,我是没调出来能1个脉冲停住的时候 若你調出來 那就不是伺服 系統概念若強些 是可做到 再努力 加油
順利的話 明年 上述機台 手動或cnc將會在江蘇生產 性能不輸日系Nikon
--------------------------------------------------------------------------------------------

网友F:
小老弟
Stupid Bird 跟笨鳥 涵義可是不同 叫我笨鳥就可
1.选用750w低惯量,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加减速度,快点整定.成功之后再换小的.
"無牙絲桿" 此桿無精度可言 他靠摩差力來帶動滑塊 扭力很小 速度太快 滑差就產生 甚至空轉
"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加减速度" --- 做不到
2.先生莫非说,我用普通camera不要考虑0.005mm的分辨绿. 现在就靠它活着呢,要是它不准我也死了.
camera 其功能類似編碼器 光學尺 畫素就是其分辨率 因你需要來選用
3.难道17位的不能在+/-1个脉冲中以较低速度晃动么?如果,+/-2,3
17位的編碼器 其震動可能0.1um 或以下2500线編碼器可能0.1mm 透過17"LCD 放大 你能看多久
4.何为系统概念:您的意思说:机械,电机,图象综合分析?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位達此目的 而選用電機 機械 視覺---等 都是系統的元件 彼此在互動產生不同問題
我看問題絕不會從各元件去討論 而是從系統來看 若你沒突破這樣觀念 那你搞應用就套你所講 死定
笨鳥慢飛是本書 我取其意境 搞技術就是要笨 並一步一腳印

网友F:
這篇文章應該改標題 視覺加運動控制的應用
建議加精 讓更多人看到 很經典的運動控制應用

网友A:
接受“笨鸟”的提议。

楼主:
To 笨鸟兄:
1."無牙絲桿" 此桿無精度可言 他靠摩差力來帶動滑塊 扭力很小 速度太快 滑差就產生 甚至空轉
"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加减速度" --- 做不到

我对机械是一点不懂,刚才请教了公司的搞机械的人,电机与铁棍(bond arm)是靠连轴器连接,靠联轴器的变形来锁死.只要电机扭矩不超过锁紧的力,不会产生滑动.
并且请教:什么叫做 無牙絲桿 .
3.17位的編碼器其震動可能0.1um或以下2500线編碼器可能0.1mm透過17"LCD放大你能看多久
先生,这句话没有看懂, 编码器的震动?是什么意思呢.我的问题是,用2500线的,给电机的要求也就低了.如果是17位得,不知您调的怎么样.我知道不会绝对停下来的.但想知道+/-1 可否.
透過17"LCD放大你能看多久??盯着monitor看?我能看一辈子啊,hehe没理解老大什么意思.

4.你的目的是什麼 位達此目的 而選用電機 機械 視覺---等 都是系統的元件 彼此在互動產生不同問題
我看問題絕不會從各元件去討論 而是從系統來看 若你沒突破這樣觀念 那你搞應用就套你所講 死定
笨鳥慢飛是本書 我取其意境 搞技術就是要笨 並一步一腳印
谢谢笨先生的教诲.

我的应用,实际上,以前机器用的步进电机.用一个高精度的档块挡住,这样一来,就很准了.也比较快停下.现在想要提高速度(同时也要保证精度),准备用伺服,挡块就不能用了,就是依靠伺服自个倔强的能力搞定.鬼知道伺服打到挡块上能干什么.估计不是往死敲之,就是来回串.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电机轴都很难说有可能调整到50-60ms 正负一个脉冲(如果换成17位的恐怕更难),何况还有铁棍的前段,不知要晃动多久.我知道应该要看到现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手才能提宝贵意见,但是我想心理有个底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现在用摄像头垂直铁棍头来观察晃动时间.眼睛都要看瞎了,要一个一个象素看.铁棍上没有特征区域.暂时也没有办法用视觉来编程计算时间.而且电机试用期就要到了,心急呀.

楼主:
感谢笨鸟,老公_007与斑主的支持.
其实现在测试阶段,
控制就是发脉冲没有轨迹规划,只有简单加减速.
视觉:就是我自己的视觉(black eyes),死盯着monitor来观察偏移.
是前辈的回贴增加了本贴的技术含量.
我随时报告..

网友F:
我的座機 021-62618187 上海磐林 蔡先生

楼主:
听了蔡先生一席话,如浴春风,就是笨鸟的国语/专业名词,理解起来挺费劲

网友C:
编码器体现不出来,理论上伺服就做不出来。
刘兄,我认为您没有读完我的问题。如果是我想的。伺服努力让之稳定在脉冲的边沿,虽然编码器体现不出来,是有可能实现的。。

抱歉,我读完了你的问题。
伺服不可能想您希望的那样“努力让之稳定在脉冲的边沿”。伺服不知道边沿,只知道其中一个电平是正确的,另一个电平是错误的。不可能知道是不是在边沿。
是否有可能实现,飞机失事,乘客也有生还的。实际上,伺服的定位重现性指标应该是分辨率的3—5倍。不在乎定位时间的话,1也可以实现,您指望1以下,

楼主:
现在电机停在起始位置。0段的任何位置,编码器反馈的都是0。 我发送一个脉冲,那么电机朝前走。直到到达1的上升沿。电机发现了编码器发回的1。告诉自己,别走了。。在走就走过了。。开始往回跑。进入0的阶段。咦,我怎么进0了呢。。赶紧回去这样就在一这个上升沿左右遛达。。遛达的距离设为 L可以很小,可以比较大,应该决定于电机的反应和控制能力。但是这个L 有可能远小于脉冲的周期对应的0.36度。就可能比较精确。。我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误区??陷进去了,谁帮忙把我捞出来。。拜托了。

楼主:
无耻的自己顶一下.
1.很想从原理上知道我的问题的答案.
2.这个测试做了很久了,得给boss一个答复,这种2500线电机到底是否符合我的精度与要求

网友A:
首先楼主图中所描述的情况与编码器信号的实际使用方式存在一定的出入。

    如果按照楼主的思路,假设位置1是伺服的目标位置,则0代表负1的偏差位位,2代表正1的偏差位置,因而伺服由1变到0后,会努力矫正偏差,回归1,然后进入某种亚平衡态,矫枉过正之间,往往会进入到2,于是再次反向矫正,回归1,最终的结果就是来回振荡于0-1-2之间,一般很难出现只在0-1间反复的局面。

网友F:
這就伺服的特性 我已講過以你現有架構是無解
想要讓他不振盪 最快方法 到定位時鎖螺絲 那他的振動就由聯軸器來吸收

网友A:
可以肯定地告诉老板:分辨率满足不了要求!(不要碰运气,伺服绝不可能准确地停于自带编码器的一个脉冲分辨率之内。)

网友G:
将这帖从头到脚翻了两次, 学到不少东西啊!

感觉楼主的设想, 并不存在什么"碰运气", 只要保证"L 远小于脉冲的周期对应的0.36度"成立, 那么这个设想理论上应该就是成立的.   这相当于, 一个尺子, 上面的标度间隔是1米. 你拿它来量0.5米的东西, 误会会很大, 但是, 你要量的东西刚好是1米, 或是10米(整米)的话,  那么, 结果就会比分辩率1米精准很多.

网友G:
如果楼主确定只需要"量整米"的话, 我觉得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伺服我不懂, 要让我用步进实现, 我有很大的把握.

网友G:
我这人比较谦虚,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有100%的把握

楼主:
To 波恩版主:
经过我的测试,结果是:最终停止位置(动态)的确就是一个上升沿(意义上的,也可能是下降沿等一切可爱位置)的位置。测试过程如下(先不考虑笨鸟先生谈到的图像的误差问题)。
我用的camera:2/3 inch 1280x1024
lens: 4倍
一个像素对应距离为8800um(ccd 长)/1280/4=1.72um
+/-7 个脉冲对应 +/-12um是满足我的要求,实际对应编码器(4倍频后的10000)的1/5的脉冲。
我用的很慢的速度,最高速300r/m。这样每次停留的位置都在+/7个像素内。
以前出现错误:
一。以前的lens是2倍的。
二。我的测试平台太差了。快速听下来机台抖,甚至移位。依据:我连续跑很多圈,图像来看偏差都超出了几个脉冲的距离。肯定有机械移位。
据此我认为我的推测是正确的。的确一过一个边沿就开始动作,而不是直到下一个边沿。
至于上文中的L有多长,那就要看电机的能力了。
但是这是在整定过程基本结束观察的。中间的过程,只能再我改善测试条件,继续作下去。
但是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伺服是否对于过冲的程度给予不同的待遇,比方说一下干到2了,那就努力回来,如果刚过一那么就慢慢的回来,如果这样的话,还是17位得好。因为在很小的过冲编码器就识别了。

楼主:
伺服的定位重现性指标应该是分辨率的3—5倍。不在乎定位时间的话,1也可以实现,您指望1以下,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3-5倍,就是说我的分辨率是0。036度,那么重现只能保证0.036*3 or 5?

网友H:
[i]750KW???? 写错了吧 ?[/u]

网友F:
小老弟你又來
視覺加運動控制(伺服)
幾年前都是步進天下 也只能說是電動 以步進來取代手搖 定位靠眼睛
建議先了解樓主要的是什麼
把編碼器與電機關係搞清楚
否則就不是謙虛

楼主:
首先楼主图中所描述的情况与编码器信号的实际使用方式存在一定的出入。
如果按照楼主的思路,假设位置1是伺服的目标位置,则0代表负1的偏差位位,2代表正1的偏差位置,因而伺服由1变到0后,会努力矫正偏差,回归1,然后进入某种亚平衡态,矫枉过正之间,往往会进入到2,于是再次反向矫正,回归1,最终的结果就是来回振荡于0-1-2之间,一般很难出现只在0-1间反复的局面。
波恩版主,您好: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驱动器是 按照边沿来分辨是否到位,就是说驱动器有能力分辨出这个位置,并努力弄回来。不说到2咱就说到5如果电机差,那也弄不回来,所以我的观点是,驱动器是可以分辨出一个精确位置的(具体位置),至于回不会得来,怎么回来,多长时间回来,就要看电机的质量了。。我真的陷进去了。。请问论坛上,有没有做电机的人???

楼主:
笨鸟兄:
想要讓他不振盪 最快方法 到定位時鎖螺絲 那他的振動就由聯軸器來吸收
铁棍脑袋处的震荡的确让我头疼,锁螺丝???用手。。。??麻烦您解释一下。。非常感谢和我通话。。my honor

网友G:
"的确一过一个边沿就开始动作,而不是直到下一个边沿"
想在刚接收到边沿信号动作, 还是要延时一个边沿动作, 不可以自由设定的吗?

网友G:
伺服电机的程序, 不可以自己编的吗?

网友G:
"建議先了解樓主要的是什麼"
我想,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楼主想要什么.

网友G:
"以步進來取代手搖 定位靠眼睛"
这本是该在我的贴里问的, 算了, 顺便: 伺服可以通过编码器定位, 为什么步进就只能靠眼睛? 你能说说吗? 老兄

楼主:
to爱哭的阿修罗:
“想在刚接收到边沿信号动作, 还是要延时一个边沿动作, 不可以自由设定的吗? ”
我用的是傻瓜伺服,似乎好像大概不能调,都是内部整好的,我就是发脉冲,跟你的看家本领一样的。。步进。
“这相当于, 一个尺子, 上面的标度间隔是1米. 你拿它来量0.5米的东西, 误会会很大, 但是, 你要量的东西刚好是1米, 或是10米(整米)的话, 那么, 结果就会比分辩率1米精准很多. ”
你早进来亚,害的我描述了半天,还用画图画sin曲线。。
看来我的语文有问题。。自己的疑问都描述不好,难怪这么久,这么多高手都没有让我明白。。

楼主:
to tear of apolo
"我想,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楼主想要什么."
u dont know that.
what I want the most is :graduate ASAP,get a good job,and get a good girl.

网友G:
Tear of Ashura, OK?

网友B:
TO:修罗兄 话不要说得太满。考虑问题要全面,不能理想化啊。波恩版主是开发伺服的,“笨鸟”前辈现在是做编码器等设备的。我不相信“权威”,但我肯定现实。 问你几个问题,按照你上诉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编码器了?用个光电开关,我看就可以了吗!你拿什么保证,电机不晃动(你走路地面还抖呢)?这还是试验阶段,也许条件还好点,等实际应用呢?不超过分辨率但已经超差时,你怎么控制?

网友G:
TO: "老公"兄
我想, 你没怎么弄清楚我的意思......

网友B:
"结果就会比分辩率1米精准很多",恐怕真的就只有用眼睛来测量和保证比分辨率还精确的问题了。但伺服电机没有眼睛,只有尺子!
“的确一过一个边沿就开始动作”伺服的控制原理是基于偏差的,可以说是采样周期下的“实时动作”
但动作了,不一定就能停下啊!

网友B:
停下了,没准还会动哦?

网友F:
電控搞不定 就靠外部來處理 鎖螺絲只是方法之一 也可以用氣壓缸來頂住軸心 聯軸器要用曲橈性
get a good job,and get a good girl. me too
-------------------------------------------
小老弟 我看你越看越可愛 上面有我電話 可來電

网友G:
决定先耐心学习一段时间的伺服, 再来跟你们折腾!

网友F:
歡迎來電  我女兒很漂亮可惜 太小

楼主:
Girl Wanted!!!
Male,27,an old student.
Hobbies:basketball,hiking,climbing.singing.
Present target: Mr.Stupid Bird's daughter.

网友A:
to 楼主:作为一名“old student”,建议楼主发挥一下学校图书馆文献资料的作用,看看伺服从原理上到底能否达到1个反馈分辨率以内的定位能力,再次重申,伺服的理论定位能力只能达到正负1个反馈分辨率。
    至于伺服的定位是与电机性能的关系,个人以为在静态定位时,与电机的性能关系不是太大,除非电机实在太烂!

网友B:
   To 阿修罗的眼泪:修罗兄钻研的精神,小弟是很佩服的。折腾才能相互学习。等你回来啊!
   To “笨鸟”前辈:工控人,耐心都不错。还有记得前辈说“你能告訴大家轉動 1.8度 真的1.8度嗎 還是1.78 怎麼測 恐怕也說不出”,所以“我女兒很漂亮可惜 太小”这种没经过细分的反馈更是需要第三方测定才能确定的。什么时候前辈把心爱的女儿 show 一下啊!
   To sunfu:看来我们要PK一下了!篮球我也喜欢的,有机会交流一下哈!

网友C:
用步进,细分数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负载本身有只有惯量没有阻力的情况下,重现性当然可以比分辨率高。不过,伺服是绝对做不到的。

伺服是看不到编码器波形的,所以他只知道0、1、2,不可能区别出1.1和1.9。再重复一下,伺服是找不到脉冲边缘的,也不可能控制到一个边沿上。误差为1与误差为2,通常反应是不同的,误差越大修正动作越大,除非你特意做了古怪的设置。

网友E:
搞得乱七八糟的。

电机定位结束一般最小是+ - 一个脉冲,碰到运气好是0个,就是这个0 也不是绝对的0 ,有可能是0.99个脉冲对应的角度。

所以说,楼主是在钻牛角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

在机械精度保证的情况下,用17位的电机,这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看这么多的人在这里还是挺高兴,总比一潭死水强。

楼主:
“伺服是看不到编码器波形的,所以他只知道0、1、2,不可能区别出1.1和1.9。再重复一下,伺服是找不到脉冲边缘的,也不可能控制到一个边沿上。误差为1与误差为2,通常反应是不同的,误差越大修正动作越大,除非你特意做了古怪的设置。”

To 刘版主:
相信您的回复肯定是基于数字伺服内部控制原理回复的。而不是仅仅根据经验。
再加上波恩版主强调,伺服根据差来调节,就是说要求到1,那么看到2(编码器反馈),这样才有一个命令与反馈的差异。这样伺服才开始动作。这也就是伺服的控制过程。这个原理小弟弟明白了。。

但是依然不解,为何我用图像得到的结果是最后稳定的位置远远小于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呢?而且可以说,每次停的位置很稳定。我是试验了很多很多次,都是这样的。前提是比较低速(600r/m)的跑,高速我的测试平台暂时测不了。请问各位前辈遇到过这种可喜/可悲的状况么?

楼主:
去韶关长途训练回来,成了一滩泥。。准备考虑二手车了。。
歇一会回来和大家白呼

网友C:
“但是依然不解,为何我用图像得到的结果是最后稳定的位置远远小于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呢?”
伺服的运动,完全可以被你的机械件“吃掉”。

网友A:
是每次都能准确到某个固定的位置,还是每次定位的相对位置较为固定?

楼主:
“是每次都能准确到某个固定的位置,还是每次定位的相对位置较为固定?”
相对位置??

我要求的运动比较简单,就是往复跑180度。
正180,负180,咦!回来了。。用我的眼睛来看就是那个位置。。

楼主:
"
伺服的运动,完全可以被你的机械件“吃掉”。"

我的机械装的肯定是不是很严谨,毕竟是测试阶段,莫非是--得+。。。结果怎么这么好。

楼主:
"伺服的运动,完全可以被你的机械件“吃掉”。"

老了,反映慢了,这才明白 刘班主的意思.对,很有可能电机动,但是机械部件不动,但是我也看了,我一个一个发脉冲,电机会比较均匀的动的.
再者,他也不会每次吃的这么干净吧.

再提一个问题,象我的这种应用(相对而言,高速,高精度,负载惯量小),选择小惯量好还是中惯量好呢.
我的理解在功率,扭距符合要求的前提下,用小惯量好一点,我把转子和负载认为一体,负载越小,应该越好控制...对么?

网友A:
惯量小,有助于系统的快速性指标。

“很有可能电机动,但是机械部件不动”———真是如此,反向间隙,弹性形变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但是我也看了,我一个一个发脉冲,电机会比较均匀的动的.再者,他也不会每次吃的这么干净吧.”———楼主确认是始终单向发脉冲呢?还是双向任意发都能均匀地动作?

楼主:
双向没有单向均匀,但是不会吃掉一个脉冲.
关键还是为什么每次停的位置相同..破活不想干了

网友B:
 “双向没有单向均匀”,这可能就是齿隙,或者弹性形变造成的。
“关键还是为什么每次停的位置相同?”你的铁棍是在水平方向上旋转吗?还是有倾斜角度,或者垂直的?如果你是从势能最低点给指令让它转半圈,然后在回来,那么每次停得位置“相同”也是很正常的啊。

楼主:
to lg_006:

、电机垂直于地面,铁棍水平于地面旋转,+180再-180。为什么势能最低点转半圈回来就可以相同呢。和水平没什么区别把?
没有倾斜,但是机械也无法保证一点没有。

楼主:
另一个问题: 关于灯光与图像。
我想各位高手作精确定位的时候很多也是通过图像来观察/测量的。
但是现在我的得到图像即使在电机电源关掉还是看到铁棍有晃动(很小)。
按理说,铁棍是静止的,得到的图像 也应该是静止的。
1.7um/pixel 能看到+/-5个pixel的晃动。
环境灯光:日光灯。
外加光源:白炙灯,也用过LED灯光。

网友B:
To sunfu:因为物体总是向其势能最低点努力,而如果在势能最低点能满足同时系统没有偏差,那么在电机不输出扭矩(偏差为零的情况下),自然每次都停在最底点附近了。你在伺服下电的情况下,把铁棒转动一定角度,看看它能自己回来不?
   另机械震动并不奇怪啊。铁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静止”而已。

楼主:
lg_006
您的意思我理解了,很有道理,有着这可能,但是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因为我试过从不同的几个位置开始往复运动,结果都是偏差远小于一个脉冲。

“另机械震动并不奇怪啊。铁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静止”而已。”
我把电源已经拔掉了。地面可定有动,但是应该不会动的这么离谱。

网友B:
    还是那个观点, 精度高于分辨率“可能但不受控制”,你是否试过从不同的方式回原点? 还有就是你是否试过用手轻轻“碰一下”后定位位置的变化?

“另机械震动并不奇怪啊。铁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静止”而已。”
我把电源已经拔掉了。地面可定有动,但是应该不会动的这么离谱。

四副电机下电后是没有保持力的,但反映在转角上不过很小的角度波动而已。

网友A:
“双向没有单向均匀,但是不会吃掉一个脉冲.”———那是因为在单向连续给定状态下,反向间隙、死区和弹性形变等因素已被克服,所以得后续的给定可以得到连续响应。楼主可以试一试单向连续给定一会儿(观察到连续响应了),此时开始反向逐一脉冲给定,看看是否可以立即得到预期的反向均匀响应,如果不能,看看何时可以.

高精度的位置测量都需要大质量的气浮工作台等隔震措施,甚至采用专用浮动地基等。如果是普通办公楼或厂房,出现地面振动是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附近有大吨位车辆经过时。

楼主:
不用大吨位汽车。。就是我的吨位(0.075吨而已),垂直跳起30cm掉下来。。图像就蹦的利害。。。

我想这就是一个原因。。。

楼主:
To 波恩:
试着摸了摄像头,我ri果然都能摸出来轻微震的感觉,这可玩蛋了.

To lg_007:
有意思的事情:用手向+方向掰,轻也好,重也好,都会回到A位置
             用手向-方向掰,轻也好,重也好,都会回到B位置
             A,B位置目测相差不到一个脉冲.

网友A:
那就想办法隔震吧!

一个脉冲当量多大?楼主眼力够毒!

楼主:
To 波恩:

我的眼睛差点没有看瞎.一个象素相当于30几个脉冲呢,是个人就能看出来.关键是辨别停止位置是否在+/-7个脉冲内,比较累人.

隔震,这个基本上很难...没有经验..

网友A:
“一个象素相当于30几个脉冲呢”———这就真不明白了!楼主是以象素分辨脉冲当量吗?不会是翻过来:“一个脉冲相当于30几个象素”吧?那样就好理解了!

真想测准,绝对得想办法隔震!向老板汇报好了

楼主:
To 波恩:
老眼昏花,没错一个脉冲对应30几个象素.
关于隔震,我再查查.谢谢班主

楼主:
新问题:

关于17位电机的选型:先把不理解的写出来,同时我也会搜索一下
1.他的刻度能有多少,忘记在哪里看过1万多,然后分频到13万.
2.如果仅仅是编码器的精度高了,但是电机仍旧是哪个电机,就是监测到了,它会很快的作出响应.
3.我的理解,17位电机不仅在精度上优越,并且在速度上应该有很大帮助,因为2500的电机还没有检测到位置偏差的时候,17位已经看到了.那么肯定是要先动作.这样的理解对.

网友F:
震動又是個大學問 高頻震動像你在地面跳躍 只要機身夠重多數可解決 但低頻震動這才難搞
小老弟 現只是實驗階段 你做到這樣已經夠了 以你現有元件
伺服在此應用是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在晶像顯微鏡(2000倍) 就用伺服  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楼主:
to  笨鳥慢飛:
深深的打击了我。。。准备走向视觉。

搜索了一下本版,几乎没有讨论17位电机。

楼主:
这是某位高手给我的个人站内消息的回复,共享一下。。

目前市场上推得所谓17位编码器,基本上都是通过电子细分技术实现的,其原始信号的物理刻线密度往往只有4096,2048,甚至512,XX的某款伺服的编码器盘片甚至采用塑料镂空片,其物理密度和均匀性很难想象能有多高。因此如果物理工艺本身就很差,电子细分的结果也就很难想象了,比如XX,其某款17位分辨率的伺服竟然不具有位置重复性。这是往坏了说。
如果物理工艺理想,电子细分过关,个人以为,对于17位这样的低分辨率系统而言,保证±1位的分辨率还是应该可以做到的,不过可能会多花一些成本。不过在此还要注意的是,分辨率不等于精度,细分本身的均匀性和物理工艺的精确性都会影响精度。

楼主:
同时,各位能否在电机选型上给予建议。关于技术要求我在一楼已经描述过。
这个750W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个头有点吓人。
请问转子惯量与负载惯量怎样的比例是比较理想的呢。。
还有扭矩。

网友F:
小老弟
"深深的打击了我。。。准备走向视觉。"

我也沒說什麼 僅告訴你視覺的指標 這樣就打擊你
若我再告訴你利用視覺來量高低差 精度在+ - 1um
若客戶要求你 做8"晶圓檢驗 上面有400,000個孔 檢驗孔的精度 並要求在30 min內完成

网友F:
打錯 40,000
上述做得到 那可謂大師

网友B:
To; “笨鸟”前辈,能不能一次检测多个孔啊,要是一次能检测100 个孔也就是大概20mm×20mm的面积,似乎也可行啊。要是要1个1个检测恐怕真的死人了......

网友F:
"要是要1个1个检测恐怕真的死人了......"
不會 大概需12小時(CNC) 手動可能
這叫動態檢驗 用掃描比對 使用攝像頭叫(Liner CCD)不同於常見CCD  目前搞視覺最高檔次之一

网友B:
“大概需12小時(CNC) 手動可能"什么意思?

网友F:
很久 也可能亂套

网友A:
“转子惯量与负载惯量怎样的比例是比较理想”———电机选型取决于应用需求,

若绝对追求高速高动态,大马拉小车,负载惯量别高于0.5倍于电机转子。
一般使用,2~5倍
10倍以上,也就别苛求动态能力了。

网友B:
还有什么是动态检验?在运动中进行图像采样?那么夸张?这个摄像头的样本哪里有?前辈给留个网站可以吗?晚辈去参拜一下。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8059

我在士林電機代理產品有看到此樣本 你可上網查查看

网友A:
"在运动中进行图像采样?那么夸张?"———只要快门和响应够快,也是可以想象的。就如高速摄影

网友B:
    刚刚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的ccd元件的单元大小已经在10平方微米以下,ccd读出速度在2MHz,光学分辨率更是已经达到0.2纳米(还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最新数据)。唉,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太打击人了!

网友A:
“ccd读出速度在2MHz”?估计是像素耦合的读出速率,而不是帧读出率。

网友B:
就是1秒读2M个象素

网友B:
不过要是作并行处理的话.....那也是很吓人的

网友F:
分開處理 工控機可沒這個能力 處理龐大影像資料還有後續處理

网友B:
不过节拍上可以分开的,只有伺服定位时间+图象采样时间和图象处理时间可以平行,也就是说,可以带多个摄像头以提高效率.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在俺不在的时候对俺的帖子施肥!

To bo en
"若绝对追求高速高动态,大马拉小车,负载惯量别高于0.5倍于电机转子。
一般使用,2~5倍
10倍以上,也就别苛求动态能力了。"
请问:我看到有些电机 的选型指南上,电机功率一样,扭矩也一样,但是就是转子惯量不同,这个时候选大惯量,还是小惯量的。
虽然转子惯量相对于负载小,但是如果功率,扭矩大一点也没有什么把
1。认为小惯量:因为把转子,与负载都当作 负载,这样总体的惯量越小越好。
2。认为大惯量:如果电机转子到位了,但是负载的顶端还在晃悠,这样,转子惯量越大,越难带动转子晃。似乎有些牵强。

网友A:
“1。认为小惯量:因为把转子,与负载都当作 负载,这样总体的惯量越小越好。”———这样的理解算是真正参透转子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关系了!确实,追快速性的实质就在于电机出力与总惯量之比,即系统的加减速能力。单纯追求电机的惯量小,有时真会遭遇应用问题。

网友B:
"2。认为大惯量:如果电机转子到位了,但是负载的顶端还在晃悠,这样,转子惯量越大,越难带动转子晃。似乎有些牵强。"并不牵强啊。用什么样的关键看需求!这就是抗扰动能力啊!

楼主:
To lg-007
"2。认为大惯量:如果电机转子到位了,但是负载的顶端还在晃悠,这样,转子惯量越大,越难带动转子晃。似乎有些牵强。"并不牵强啊。用什么样的关键看需求!这就是抗扰动能力啊!

谢谢,学会了一个词,抗扰动能力.

我认为在编码器线数少的时候,因为铁棍脑袋晃动带动转子晃动,但是没有超过一个脉冲的距离,所以驱动器不做纠正的努力.这时候惯量大的转子更抗扰动.
但是如果编码器线数相对与我的要求足够多,稍微晃动一点,驱动器就作出努力,那么这个努力相对于转子惯量的大小,要大的多,转子惯量对抗扰动贡献就不大了,这时就要更多考虑根据动态性能要求来选择小的惯量了.

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上述描述都是我猜的.

网友B:
    呵呵,确实伺服会在有偏差的时候“努力”,但正如前面所说,努力不一定就能马上见效。就伺服的特性而言,空载的快速起停等动态特性有一定的优势,但对于定位等要求而言,合理的负载匹配才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设计没有最好,只有更合理。

楼主:
wow 回复的太迅速了

我的选型在:
400w: torque:1.3/3.8  rotator inertia;0.26
750w; torque:2.4/7.7  rotator inertia;0.87.
 负载惯量,约1.2
按照 torque/ total inertia  750w比400w的梢稍好些.
本打算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400w因为便宜一些,动态性能应该差不多.
但是按照lg_007兄的说法,我是一定要选择750这一款电机了.
我对速度,精度都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呵呵,按照个人的经验,日系小惯量一般3-5倍惯量比下就可以了。

网友I(2013-01-02):
思索良久,决定挖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