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板未使用通道的端子接线

楼主(2007-06-26):
测量范围 模板型号
6ES7 7KXXX-0AB0 6ES7 334-0CE00-0AA0 6ES7 335-7HG00-8AA0
电压, 1... 5V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与另一个使用的通道并行连接模拟输入信号,这样并联会减小测量回路的输入阻抗。例如,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1/2。

无该测量范围

无该测量范围
电压, 其他范围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路连接,同时将M- 端与Mana端连接。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接,同时将M- 端与Mana端连接。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路连接。
电流, 4线制, 4 ... 20mA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与另一个使用的通道串行连接模拟输入信号,这样会增大测量回路的输入阻抗。例如,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2倍。 无该测量范围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与另一个使用的通道串行连接模拟输入信号,这样会增大测量回路的输入阻抗。例如,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2倍。
电流, 4线制, 其他范围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路连接,或者,您也可以将未使用的通道与已使用的通道串联,如果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2倍。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路连接,或者,您也可以将未使用的通道与已使用的通道串联,如果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2倍。 未使用的输入通道应被短路连接,或者,您也可以将未使用的通道与已使用的通道串联,如果将两个通道串联起来,输入电阻为原来的2倍。
电流, 2线制,4... 20mA 2线制传感器是从模板的通道上获取工作电流,正因为此,应当在未使用通道上连接一个1.5—3.3千欧姆的电阻。 无该测量范围 无该测量范围
电阻值测量 将未使用的通道开路,不接线 无该测量范围 无该测量范围
PT100 将未使用的通道开路,不接线 无该测量范围 无该测量范围

注意: SM33x模板中每一组通道共用一个A/D采样电路,因而以上措施针对的是同一组中的各个通道,不同组之间的通道不应采用以上连接方法。如果模板上的某组通道不使用,则需在用STEP 7做HW Config时,取消该组通道的激活状态,即选择deactivated,而在模板接线时将该通道开路即可。

楼主:
不能简单的悬空,一是占用系统资源;二是一些功能无法实现,如回路诊断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A:
对于西门子的模板来说,通道的激活通道是2路使用1个激活信号,不象AB的模板,每一路都可以单独激活,因此,如果您模板只使用其中一路,那么另一路是无法取消激活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