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流量的比例阀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7-06-26):
请教:控制流量的比例阀是怎么控制的,是开关量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A:
模拟量控制,
因为阀芯的开度与流量成正比,开关量只能控制开和关两个状态,模拟量可以控制阀芯的开度大小。
输入的模拟电压0~10v(电流4~20mA)与流量生成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