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热保护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6-26):
公司有一台30KW菲利泵,额定电流58.9A,热保护继电器设定为65A,使用过程中不定期跳车,实测电流60-61A左右。更换新热继电器后,最近没有跳车,实测电流55-56A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很正常的现象,由于热继电器使用发热元件作为触发保护,当电机运行开始,发热元件一直工作,长期发热下去,很可能引起触片变形的,所以新的没有这么容易出现误保护现象,而旧的就容易出现误保护现象,就是由于热元件触片变形造成的。。

网友B:
公司有一台30KW菲利泵,额定电流58.9A,热保护继电器设定为65A,使用过程中不定期跳车,实测电流60-61A左右。更换新热继电器后,最近没有跳车,实测电流55-56A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更换热继电器不可能电机电流减小
不过热继电器动作一定次数应该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