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E总线连接方式

楼主(2007-06-26):
我有个项目,采用RX7i冗余系统,下挂8个GE VersaMax站。现场情况是6、7、8#站和CPU的距离超过250米,而我订的屏蔽双绞线一卷长度只有200米,因此最后布线时须用2根双绞线连接。由于本人是第一次用GE PLC,故想请教各位应该怎样连接才不会影响I/O站与CPU的通讯。(如采用焊接方式行不行)

网友A:
Genius通讯总线在不使用中继器的情况下,总线最长通信距离口达2.3km。,最多连接32站。实际采用Genius单总线方式,通讯最远距离500m,除主控制器站外。因为该总线是双绞线,所以直接焊接即可,不过要做好屏蔽层的连接。

网友B:
既然距离超过250米,为何不用光缆连接呢?

楼主:
Genius总线能用光纤吗?

网友C(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