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同步伺服马达是如何通过3相完成定位的?

楼主(2007-06-26):
AC同步伺服马达是如何通过3相完成定位的?我不懂

网友A:
“完成定位”本身与“AC同步伺服马达”“3相”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如果有一个黑箱伺服,可以出色的完成速度控制,则完成定位控制,就应该是在该黑箱伺服已经提供的速度基础之上,可以轻易完成的事情了。
    因此,可以不管该黑箱伺服到底是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而且事实就是交流伺服通过矢量控制可以出色地完成3相的电流控制,并达到类直流特性的力矩控制性能和目的,因而可以说交流伺服与直流伺服的本质区别在于电流环控制。其上的速度和位置控制并无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