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60HZ的电源变成50HZ的

楼主(2007-06-26):
功率还比较大,几十千瓦,用什么好,有厂家人在吗?

网友A:
没有简单的方法,这一直是个难题

网友B:
用变频器不行吗,输入频率是50-60HZ,输出可调。

网友C:
UP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几十千瓦,你可以尝试用UPS主机,让60Hz的变成50Hz的!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各种电源中,电动发电机的效率是最高的,可达90%以上。可使用60Hz电动机带50Hz发电机运行,根据需要选择发电机的参数。

网友E:
只知道日本有50HZ60HZ两种,用变频站连接。

网友F:
1)单个负载用变频器;
2)多个负载用变频电源

网友D:
变频器不是做这个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