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a740变频器modbus通信不能用2线式的rs485吗??

楼主(2007-06-26):
今天看手册上写道:·使用Modbus-RTU协议时,无法实现Z线式连接。
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用a740变频器和s7-200走Modbus-RTU协议通信成功的前辈。。。

网友A:
楼主能告诉是三菱的哪本手册上这么写的吗?
我在A700使用手册(应用篇)上294页,看到变频器可以通过跨接布线和计算机实现2线式连接。
A740和S7-200是否也可以这样接?
QQ:791648778
期待最终的解决方案

网友B:
在坛子里看到这类帖子太多了。都烦回了。

楼主:
就是在A700使用手册(应用篇)
298页
2线式应用下面的
备注中有这么一句话:·使用Modbus-RTU协议时,无法实现Z线式连接。